变频器在应用中漏电开关跳闸,请教

楼主(2012-11-05):
大家好,我司有三台拉轨成形机,用的变频器为INOVANCE  MD280NT30G/37P 30/37KW .运行中前段的漏电开关老是跳闸,是不是漏电流太小而跳呢?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
检查一下前段输入电源,后端即使漏电前段也不会跳闸,因为前后端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
一般变频器的前端最好别加漏电保护器,好像他们都有漏电流,一般的30ma的漏保接上就会跳

楼主:
这个开关是125A,漏电电流为100MA

楼主:
一共有三台这样的设备,基本运行不了。为此找厂家也来处理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
把电动机机壳接地线接到变频器的PE端子上试试。' o. X3 E! C/ o0 D
如果不行,换空气开关,不要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
在数控机床也有变频器,没有使用漏电开关,而是使用的是断路器(空气开关),其功能是:过载、短路、欠电压保护。没有漏电的保护功能。

网友:
有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的地方最好不加,这些东西都是载波电压驱动,载波本身频率在kHZ级别,对地产生漏电电流。要用也是500mA级别的才行

网友(2013-02-27):
新手,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