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铣刀耐用度很低,绝大多数都是崩刃

楼主(2012-11-05):
我公司使用立式加工中心铣削键槽。

1、工件材料为20CrMnTi渗碳淬火,加工键槽处使用防渗涂料放置渗碳,硬度约HRC30-40。
2、渗碳淬火前在立式铣床上粗铣键槽至宽11,深4.5.
3、渗碳淬火后在立式加工中心上精铣键槽至宽12深5:分粗精铣,粗铣时使用直径10的铣刀,每刀竖直方向深度约1.2,宽度方向切深0.4,走4刀。全程顺铣。
4、整体硬质合金精铣刀直径10,键槽侧面和底面一次成型,再光刀一次。
5、工件使用V型铁装夹。
问题是粗铣刀耐用度很低,绝大多数都是崩刃,先后使用过整体硬质合金的铣刀和机夹刀片,均有此问题。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多谢!

网友:
等待高手分析和答案

网友A:
打下硬度看看,是不是防渗透涂料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下硬度看看,是不是防渗透涂料不起作用。

实测硬度HRC30-40,不太均匀;说明防渗有效,因为渗碳淬火部位的硬度约HRC60

网友:
崩刃的原因应该是硬度不均匀。

网友B:
你铣削速度是多少。铣削速度要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没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铣削速度是多少。铣削速度要快!

s2000 F300 4刃

网友:
在用新刀前要把刃口用油石背一下,这样刀刃能占住。

网友C:
加工到什么部位崩?是不是在里面R6的地方?如果是的话,接近R6时降低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到什么部位崩?是不是在里面R6的地方?如果是的话,接近R6时降低进给。

铣削圆角时进给量已经降低至50%左右。
崩刃应该发生在R6圆角或者是最后一刀同时切削侧面和底面时。
每当刀具铣削至此处均产生较大振动噪声。

网友(点评):
换小一号直径的铣刀试试。

网友D:
粗铣刀用的是什么材质的?钨钢还是高速钢?热处理不均匀钨钢刀很容易崩掉的。建议用高钴的高速钢铣刀,有波刃的更好,但效率要牺牲一些了,S在1000左右,进给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铣刀用的是什么材质的?钨钢还是高速钢?热处理不均匀钨钢刀很容易崩掉的。建议用高钴的高速钢铣刀,有波 ...

刀具是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和机夹式硬质合金铣刀片(均带涂层),以前试用过高速钢的,不行。

网友D:
高速钢你是没用好的吧。你买的是高钴的话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要买好的铣刀,至少也要买个YG-1的用用。HRC40的产品我们一直加工的国产的像贵州劲锋呀,河北河冶的也可以用的,就是寿命差点!硬质合金的就怕热处理不好很容易崩掉的

网友(点评):
我使用高速钢的刀具经验很少。 请问您是用键槽铣刀一刀成活,还是走轨迹铣削? 能告诉我用含钴的高速钢每次深度方向进多少?转速1000rpm,进给200,是4刃铣刀吗?您使用的是哪个厂家的铣刀?能切多少件? 一口气提

网友E:
     小键槽没铣过,一般铣过最小的是60,用的是机夹式硬质合金铣刀,刚开始也是不好铣,一次铣1毫米,2毫米,3毫米,铣刀的刀尖都磨损的厉害,后来搞一刀吃6毫米的,转速打450转,进给200,40的铣刀,有4个切削刃,我那个机床力气大,重型机床,数控落地镗主轴200,你可以参考一下。
   白钢刀铣两个键槽基本上就报废了,太硬了,A3钢调质过的传动轴硬度比你那个还要高。老师傅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干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钢你是没用好的吧。你买的是高钴的话肯定没问题,关键是你要买好的铣刀,至少也要买个YG-1的用用。HRC4 ...

我使用高速钢的刀具经验很少。
请问您是用键槽铣刀一刀成活,还是走轨迹铣削?
能告诉我用含钴的高速钢每次深度方向进多少?转速1000rpm,进给200,是4刃铣刀吗?您使用的是哪个厂家的铣刀?能切多少件?
一口气提了这么多问题,麻烦你指点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键槽没铣过,一般铣过最小的是60,用的是机夹式硬质合金铣刀,刚开始也是不好铣,一次铣1毫米,2毫米 ...

谢谢!
我是在马扎克的立加上铣的,机床刚性还不错。
您的切削用量看起来进给好大,每齿进给=400/450/4=0.22,切削线速度56.5m/s.一刀切6mm,是直接开槽还是扩槽铣?

网友(点评):
先用把白钢铣刀挖个50的洞,是直接开槽的,高速机貌似吃刀量不能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键槽没铣过,一般铣过最小的是60,用的是机夹式硬质合金铣刀,刚开始也是不好铣,一次铣1毫米,2毫米 ...

谢谢!
我是在马扎克的立加上铣的,机床刚性还不错。
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
您的切削用量计算起来和我的似乎差不多,每齿进给=200/450/4=0.11,切削线速度=3.14*0.04*450=56.5m/s.
我的数据:每齿进给=200/2000/1=0.1, 切削线速度=3.14*0.01*2000=62.8m/s。
一刀切6mm,是直接开槽还是扩槽铣?我是扩槽铣削。
我曾经实验过,用整体硬质合金铣刀,每次进的深度减小到0.2-0.3时才能够消除崩刃,但是刀尖磨损很严重。

网友(点评):
是啊,老师傅教我的,这个方法搞不好,铣刀一崩就一下子崩完,要么就慢慢磨损,所以刚开始要慢点,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整体铣刀智适合精铣吧,感觉还是机夹硬质合金铣刀好干,粗加工精和精加工都好干,

网友(点评):
我的键槽小,用机夹式铣刀只能用单刃,进给率太低,而且现在也总崩刃

网友:
现在搞好了吗?

网友:
难道没人能分析出原因吗? 可惜。。。。。。。。。。

楼主:
每天都登录查看,可惜还是没有等到......

楼主:
{:soso__12893360272223916224_4:}

网友:
那个LZ用的是硬质合金铣刀吧粗加工。。。。新手问个露怯的问题。。。。是刀刃打还是刀尖打。。。

网友:
提供你一些參考資料

网友F:
加工合金钢,硬度HRC30---40,我认为你的切削速度太低,直径10,线速度才62。8米,速度提高一倍试试,进给不要太大,每转不超过0。2即F600---800(S4000----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工合金钢,硬度HRC30---40,我认为你的切削速度太低,直径10,线速度才62。8米,速度提高一倍试试,进给不 ...

最高试过5000rpm,效果也不好,崩刃更严重了

网友:
整体合金铣刀具体材质是什么,合金牌号和涂层是什么,刀具开槽或可做变更。

网友:
要关于材料的问题与机床

网友:
这个做过单件几件的没批量,转速1000,F200应该没问题

网友:
LZ,提供另一个走刀法应该会好点,开粗时候一刀到底,测刃20丝一刀,这样2个面一共走4刀走了80丝,剩下单边10丝精加工一刀,参数的话转速1200,F250,应该效率跟你原来差不多 然后刀具不会这么大磨损,还是让刃多利用些这样尖头不容易磨损和崩刃

网友(点评):
谢谢,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2012-12-16):
12的槽10的刀挖R角可能会崩刀哦,建议用8的,另外不要侧刃底刃一起切削,先开底面再开侧面,建议侧面1刀到底侧刃切削(分几刀进,具体看你刀具,特别是你刀具如果是刃尖崩的话)

网友:
我们这里ø4的双刃铣刀也很会断,
一般都是刃尖先蹦,后又折断,一直在改进中

网友:
余量留太少了   建议先用8的刀加工     精加工的时候你的转速高了吧  800吧

网友:
20CrMnTi这种材料加工时就易伤刀,硬度不均会增加刀片崩裂
采用一种专用的合金刀会好点,有些涂层刀具加工这种材料不太好
加工深度1.2,进给4,参数还可以调一点,一般刀具厂给的参数可作为参考,但不是很准确
在粗加工时,第一次走直线,再加工周边和R

网友:
这种材料含钛,钛有亲和性,所以选刀应该选不含碳化钛的硬质合金刀具,一家之言,你再试试

网友:
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