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装配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5):
我是从事质量的,在一家制造企业。

有一些关于螺栓装配的问题,想问一下有没有高手指教

1:螺栓的孔应该打多大? 比如8MM的螺栓,国标是精装配8.4 中等装配9
      那什么是精装配?精装配有什么好处??我如果本来是精装配的孔打错了位置,再稍微扩大一下,还是装8mm的螺栓有没有坏处?

2:我们的手册上写 装配完成后,螺栓应该露出螺母1.5-4个螺纹。
     如果不露出螺纹可不可以?
    我看国标 好像也要求露出一些,设计的时候可以这么设计,如果在生产中发现和要求不一样,比如露出0.5个螺纹,可不可以?为什么?

希望能给稍微讲一下原理,或者能给一些资料。。。。
不要只告诉怎么做。。。

                                                                       多谢!!!!!

楼主:
谢谢加分啊。。不过好像没有人感兴趣啊。。。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精装配就是为了定位准确,如果位置有误,扩大孔,势必影响定位的精确。到底要不要精装,这要看设备的定位精度问题。当然,还有其他解决拌办法,如果孔位置有误。也可以吧孔都加大,重新按设备的位置精度要求钻定位销。在保证了设备的位置精度后,孔的大小不影响螺栓紧固的强度。
第二个问题,路出1.5-4个螺纹,这个是标准。如果仅仅露出0.5个螺纹,丝毫不影响螺栓强度,但是,对格外要求就不能满足了。例如,有的时候需要加弹簧片,有的时候需要调整高度了,就需要加垫片,等等等等。总之,还是视实际情况而定。只要露出螺帽了,不管多长,是不影响紧固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精装配就是为了定位准确,如果位置有误,扩大孔,势必影响定位的精确。到底要不要精装,这要看 ...

感谢啊。。。这是我看到最肯定的答案。
和我想得也差不多。
顺便问下,,哥们,有相关的书比较专业解释这个得么???

网友:
我也不会,嘻嘻!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