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蜗轮蜗杆减速器,求助

楼主(2012-11-05):
  今天测绘实习第一天,要测蜗轮蜗杆减速器,头都大了,碰到了好多想不通的问题:我开始就量了蜗杆的轴向齿距,算出模数为4,之后在课本上看的表格,模数为4时对应的蜗杆直径系数q=11(问题来了:减速器上面标的q是12),然后我按q=11直接用课本上的公式算分度圆直径(算得44mm),齿根圆直径(算得34.4mm)和齿顶圆直径(算得52mm),问题又来了:我之后又量了一下蜗杆的齿顶圆直径,量得却是65mm,差别好大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蜗杆到底是不是这样来测的啊,几乎都是自己算出来的啊,哪位能教教我啊.......(图片是减速器上的标签)

网友A:
一般减速器上标的都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减速器上标的都是准确的

嗯,这个我知道,只是我不明白我在哪里思考错误了才导致自己得到的数据差别这么大,能否跟我说说啊?

网友A:
测轴向齿距px,根据px=pi*m求出m,根据齿顶圆直径da=m*(q+2)求出蜗杆直径系数,再量量中心距,看看是否变位,计算蜗杆螺旋角等等

网友(点评):
蜗杆头数,涡轮齿数,旋向一定要确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轴向齿距px,根据px=pi*m求出m,根据齿顶圆直径da=m*(q+2)求出蜗杆直径系数,再量量中心距,看看是否变 ...

蜗杆直径系数是得计算出来的吗,那不是对应的模数有对应的直径系数么,65=4×(q+2)算得q=14.25,和12还是差得蛮远的啊?

网友:
确定蜗杆齿顶圆量的正确是么

楼主:
应该是的,我开始直接用游标卡尺量得65,后来又用纸筒卷了蜗杆一圈,用周长算得64.9几,应该差不大,没办法,要是有其他量具可能就好量了

网友(点评):
轴向齿距呢?

网友(点评):
相邻两齿,同侧的距离,肯定是单头蜗杆对吧?

楼主:
轴向齿距我是量九个齿距113,除以九得12.5555555

楼主:
头数是不是说蜗杆的齿数啊,是单头的啊,一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