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批量生产中会出现工件的尺寸忽大忽小

楼主(2012-11-05):
我用的数控机床是三菱系统的,在批量生产中会出现工件的尺寸忽大忽小。哪位师傅能够帮我解决?

谢谢。

网友:
怎么说呢 和那多因素有关 你说清楚才行

网友:
老鼻子了,你的说个范围。是机械,控制,还是测量等方面。

网友:
请把问题详细说明。

网友:
切削液浓度,温度, 刀摆 ,夹具的稳定性 ,F ,S.... 粗材是否同一模次,丝杠间隙 ,主轴怎么样?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尺寸均匀变化 没跑儿就是刀具磨损了
如果尺寸像你说的忽大忽小  如果排除机床本身的设备问题,就只有两种解释了,
一是工件没有装卡正确。也就是说每件儿工件的相对位置有变化。
二是工件的粗加工出了问题,可能粗加工尺寸就不一样,这样数控统一的进刀量吃刀,确实有可能造成尺寸的不同。
一般来说利用胎会很好办,相对位置固定,数控加工就是这样 一成成一批 一废废一批。不会出现又成又废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尺寸均匀变化 没跑儿就是刀具磨损了
如果尺寸像你说的忽大忽小  如果排除机床本身的设备问题,就 ...

换了新刀也是一样的。而且车削的时候分精车刀跟粗车刀的,我用的是液压卡盘

网友:
神也帮不了你,看看人家都是怎么提问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机床问题,刀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