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检验数据计算的孔位置度如何处理最大实体原则?

楼主(2012-11-05):
如题:三坐标检验数据计算的孔位置度如何处理
有三个孔A(Φ30H8)、B(Φ20H8)、C(Φ20H8)、和平面D       A孔相对于B、C孔及D平面的位置度为0.15,均为最大实体原则。
用三坐标检验时均得出测量值A(Φ30.015)、B(Φ20.01)、C(Φ20.02)、

这种情况计算位置度时如何处理应该如何处理最大实体原则呢?

网友:
1.位置度后面的基准选的都不对,方框中D基准哪去了呢?
2.最大实体要求是补偿要求,是在最小实体状态下给定的,当孔大了装配自然也就方便些,那么如果不按最大实体原则处理,是不是造成误判,可以用的也当成不能用的,自然加工精度也提高了。。。A的理论位置度为0.15+最大偏差,B的理论位置度为,B.C一个为第一基准,一个为第二基准
3.个人建议不要去考虑最大实体要求,否则你的CPK很难合格

楼主:
图中D基准画丢了

楼主:
图中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但但工作中确实遇到太多这样的问题,客户通常的做法是没有考虑最大实体原则,三坐标出来的数据是多少位置度就是多少。如何用正确的理论解释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