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材料高频淬火的硬度,请教

楼主(2012-11-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板材Q345厚8mm,要求高频淬火HRC40min,我最高只能到HRC34,有什么好方法呢?是不是该材料不能淬到HRC40?

网友:
Q345含碳量低,高频淬火效果不好,可考虑渗碳淬火。

网友:
淬火是形成马氏体,碳含量太低,不可能形成。

网友:
渗碳吧,此低合金钢含C量小于0.2,直接淬火硬度上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