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尺寸后面加[A]或者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5):
论坛里的朋友大家好!请教一个基础问题:最近碰到几张图纸,有几个尺寸后面加了[A]或者,请问[A][B]代表什么意思?附带两张图片,请参考。

网友A:
是基准,说明此尺寸是以A或B为基准加工出来的。从第一张图就能够看出,最下面有个A,意思是基准面。

网友:
看一下图纸的标题栏,有没有注明有几处标明B,B的意思,应该是表示关键尺寸或是以前老图纸修改后的几处尺寸,我以前见的都表示关键尺寸或特性!在标题栏有注明的,楼主将图纸注意看哈!

网友:
这张图纸里怎么同一个字母即出现在基准面上 还出现在剖视图基线上  还出现在尺寸线上??  制图里貌似不允许这样吧

网友:
不知道,不过最有解释权的应该是相应的设计者。每个企业都有些自己的东西和规则。问设计者,问出处是正确渠道。
在这问好像不太合适。理解错了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同意,这样的标注不太常见。最好找设计的人确认

网友:
如果是基准意思,图中会标注那个基准的位置

网友:
要将整幅图传上来才有可能看出问题的

网友:
手动修改,在标题栏改动者要签字,A1处,B 两处等等。

网友(点评):
只有你的说法最接近真相!

网友(点评):
在原尺寸线也就是没有改动的原图上就已经标出A,B等字样了,肯定不是更改标记

网友:
貌似设变版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基准,说明此尺寸是以A或B为基准加工出来的。从第一张图就能够看出,最下面有个A,意思是基准面。

胡说,那是更改标识!

网友(点评):
这兄弟火气够大的,呵呵。。。是个将才。。。

网友:
有两种解释:1,表示基准,比如基准A,基准B,而且,整图中,必定有标准基准的符号A或者B。2,表示局部放大,通常用一个圈,圈定要放大的地方,然后拖到某角落,放大标注。

网友(点评):
基准面有折磨表的吗? 哪国制图标准,开天辟地自创?

网友(点评):
哈哈,的确这个图标示得不规范。

网友:
更改标识,A、B前面还有更改后的尺寸呢

网友:
代表这个尺寸是谁修改的!修改人支架做修改的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胡说,那是更改标识!

惭愧!是我理解错误!!确实是更改标识,以前没见过这种标法。

网友:
不像更改标记,因为原图尺寸就已经标注了,也不能是基准标识,基准标识都是在行为公差符号里出现,直接的尺寸线无法表明要素与某一特定基准的关系,用行为公差符号表示,想图中这种表示已经直接告诉你孔与孔的位置公差正负0.2,再说如果是与B基准要求公差的话,那尺寸起点应该从B基准起,如果无法从B基准起,起码起点也要悬浮,然后指明与B基准的关系.像这样从哪点起的尺寸都有,然后还要和B基准要求同样公差,神人神器能干出来?

网友:
只有问设计者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能包含AB两组尺寸,但是不能肯定,你这个还是要和设计人员沟通一下吧

网友:
一般指基准

网友:
真迷糊了

网友:
学习了,标准画法不应该是基准,更改标示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版本号,这个尺寸应该是多次修改过,我在我们公司图纸上看到过类似的标记(不过不是这么表示的),这如果是你公司的图纸,你可以问问老员工的,他们清楚的

网友:
楼主看的你糊涂了,第一次接触我也是

网友:
应该是一张图两样零件,后没有表明A。B的是共有的尺寸,标A的为A零件,标B的为B零件尺寸--

网友:
应该是更改标识

网友:
以前还真没看到过这种标注的

网友:
不要妄下结论,楼上说的只会有可能,必定有总工,有审核,存在就有道理,追根求原比较好。

网友:
看你表示的是剖视图,不过要有才行啊?看不懂

网友:
基准吧,因为标位置公差的时候需要一个或者几个基准啊

网友:
应该是三楼的说法,具体要参考每个公司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企业自己加注的标识,正规图纸没有这么标的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标注尺寸的!

网友:
你这个还真的得问出图者了

网友:
是关键尺寸的意思

网友:
基准或更改标示,这两点似乎都不规范。至于5楼的朋友说的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东西这件事,我不认同, 既然拿出来,就要有章可循嘛!

网友:
有点晕。不过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A或B才能判断!

网友C(2013-04-18):
质量分级。【A】表示关键特性,必检,【B】表示重要特性,正常检验。不过有时候实际执行的时候,也要看设计者的要求,例如有些加工尺寸固定的零件,比如数控加工,可以检首尾,中间分段抽检,也不大会出问题。可以看看JB-T 5058,最主要的是向对方要企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分级。【A】表示关键特性,必检,【B】表示重要特性,正常检验。不过有时候实际执行的时候,也要看设计 ...

谢谢,确实是这样。

网友:
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先看一下标题栏及技术要求,有没有对这个A或B的单独解释;
再看看图纸是否修改过,看看是否是修改标记;
这种标记一般不会是基准;

网友:
应该是尺寸修改的版本号

网友:
是基准面

网友:
第一次见到,建议问问设计比较稳妥,免得出错!

网友(2017-08-02):
38楼解释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