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石墨与纯铜怎么焊接

楼主(2012-11-05):
现有烧结的铜石墨片,铜含量90%,c含量10%,密度6.6,HB360以上,现在要这个片气焊焊在纯铜上,先用气焊火焰将铜石墨片加热,烧红了,再夹持这个片子气焊到铜触头上,用银铜焊条,结果在预热铜石墨片时,就开裂,或炸开,但有些可以,不开裂,不炸开,焊接工人说是材料原因,供应说是焊接工艺不对,请问,有谁知道正确的方法,我们明天准备铜石墨片和铜条在烘箱里加热300℃,保温2小时后再焊看看,但如果又有开裂了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试下真空钎焊。普通气焊控制得好是可以的

网友:
真空钎焊

网友:
铜材焊接是要预热的,不然散热太快,焊不住的。

用气焊预热,氩弧焊焊接咋样?

网友:
纯铜耐高温导热又快,不太好玩的,尤其是冬天。用电子束在真空环境下很容易焊好,神马开裂缺陷都是浮云。

网友:
拿过来我可以给你做样品,要生料,不要烧结的,烧焊一体的工艺。只要告诉我产品的性能要求。(烧结好的也可以焊,只是成本高了)

楼主:
总共有27件这样的工件,有17件焊好了,但开裂的铜石墨片开裂了10块,粉末冶金供应商说,预热温度不能太高,否则铜和石墨都会氧化,我就缓慢加热到150℃,保温2小时,可是在气焊枪加热的时候依然是开裂,又浪费了4块,焊好了3件,现在还有7件没焊,以前也开裂过,没这次的多,现在完全是牺牲数量来保产品,工人已经不愿意动手了,非要我们工艺想办法。我现在也怀疑供应商的问题,拿2件去打HB硬度去了,如果他的HB硬度小于360mpa,可以推测供应商在烧结之后,进行锻压工序时压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有27件这样的工件,有17件焊好了,但开裂的铜石墨片开裂了10块,粉末冶金供应商说,预热温度不能太高, ...

量有多大,件有多重。

楼主:
没多少,总共27件啊,打了HB硬度,是在设计要求范围内300-360,本来想试试用中频加热焊接的,但是车间等不及,已经焊完了,只是焊这27件,铜石墨的片子用了68块。不过也没什么,才30元一块,对我们公司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们这样的大国企,经常浪费,而且惊人,随便几百上千万的都不在乎。不知道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
谢谢各位

网友:
真空钎焊,焊料:银铜钛焊料。注意焊接工艺

楼主:
真空钎焊是不是在真空炉里,把触头放好,触头和基体中间放焊料薄片,并用夹具加紧,然后中空加热到700--800℃,也就是银铜焊料的熔点,就行了,这个方法用在我公司纯银片焊到铜基体材料上过,结果是比气焊还差,被一致否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钎焊是不是在真空炉里,把触头放好,触头和基体中间放焊料薄片,并用夹具加紧,然后中空加热到700--800 ...

想了解真空失效的细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