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什么样的配置可以流畅的使用solidworks?

楼主(2012-11-05):
先由于我们公司的设备零件有些会很多,有时经常会出现 “solidworks内存已耗尽”的字样,然后就重启了~费了半天劲,还没来得急村呢!超郁闷?谁知道怎么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跟设置也有关系。这个问题应该能解决。4-6G内存没问题

网友A:
最好是用Win7系统64位的,内存加大到16G以上,丽台专业图形显卡。CPU四核志强的。

网友(点评):
志强系列是服务器处理器。好叼。我用的是双核志强3.15GHZ

网友:
sw是非常吃配置的。如果你公司机器的零部件(包括螺丝螺母)都在1000个以上。内存起码4G以上。

网友:
将所有零件都轻量化,进入大型装配体模式,把不用的插件关闭,如,有限元分析等插件等、。。窗口不要开太多,把所有标准件装入一个文件件并压缩,必要时才释放。。。以上方法应该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Win7系统64位的,内存加大到16G以上,丽台专业图形显卡。CPU四核志强的。

有一台64位的估计不行,64位机配套的设施不多啊,连打印机和公司的管理系统都得支持64位的,这个办法在公司里,尤其是小公司貌似不是那么实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