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此汽缸座轴孔中心和板面距离的好方法

楼主(2012-11-05):
如图,现在要测量三个螺纹孔中间那个轴孔中心到右边的汽缸座板面之间的距离。想做出个量具来。不知道论坛的同仁们有什么好方法。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杠杆百分表测底面到圆柱孔最下点的尺寸,然后加上孔的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杠杆百分表测底面到圆柱孔最下点的尺寸,然后加上孔的半径

公司也是用的这种方法,现在主要是定位轴孔的膨胀阀坏了。要我想出一个替代的方法。我听师傅说膨胀阀这个东西很精密,需要进口,而且价格也很贵(只是听师傅说,我新人一个,也不太懂)。也可以自己设计一种膨胀定位方式。但现在我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网友:
做个检具,类似个大箱子五个面,把他放进去,以平面定位,再从顶面开个孔,拿检具插进去,能插进去就合格
具体的你自己算

网友:
抽测的话,可用三坐标。
测量频率要求高一点的用圆头测针的数显高度尺--用平面定位(没明白你为什要用孔定位做基准?)--放平板上就行。
需在线100%测的话的做在线自动检测设配--我可以试着给你开发。
另外,你没给出被测尺寸的公差--这个比较关键

网友:
你们有高度规吗?用它就好测了。

网友:
3坐标测量,再做个摇臂钻床样的治具

网友:
你的公差是关键,根据你所要得到的精度要求来设置量具是最合理的,一般12级左右用杠杆百分表和量块就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我们做AOI视觉测量,通过工业相机成像后进行电脑处理得出测量结果,如果你们是批量全检的产品,可以做一下尝试。。。
PS:另外也可以表面缺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