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皮带,跑紧不跑松,还是相反?

楼主(2012-11-05):
有人说《跑紧不跑松》,还有人说《跑松不跑紧》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郁闷!!求解!!

网友A:
往松的那边跑

网友:
有时是往紧的方向

网友:
如果是平皮带,向紧的一边跑。跑偏自动校正装置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往紧边跑,我不太理解,能否说明一下?我们的纠偏装置都是紧边往松边跑的。

网友(点评):
在现场看是这个情况,跑紧不跑松

网友:
这两种现象,是都有,的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松的那边跑

今天试了下,确实是往松的跑。现在还没调好,不是上面偏就是下面偏,好郁闷!!

网友:
平带调整,张紧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张紧一边,则皮带向另一边移动。

网友:
平带调整, 张紧一边,则皮带向另一边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