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热线的加热原理

楼主(2012-11-06):
求加热线的加热原理,现有两种加热线,想请懂得朋友给分析下,看看用哪种加热线给龟箱加热比较好,谢谢
第一种,“硅胶加热线,通过加热空气提升温度”,这是商家提供的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如下图:
第二种,“碳纤维加热线,通过红外线加热””,这是商家提供的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如下图:

楼主:
等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请问电磁感应圈的云母绕包线与普通的耐高温云母绕包线是一样的吗控制器、电磁控制板、其是通过电力电子技术和电磁兼容技术,把电能转换为磁能,利用塑料设备料筒、

网友:
呵呵,这两种东西的加热原理没神马太特别的吧,说到底都还是电加热呀。

第一种,你图中已经很清楚了,康铜丝为电热元件,玻纤做骨架同时起到一定保温作用,外用高温硅胶管封装绝缘。

第二种,由于碳纤维有导电性(有电阻,具体电阻值要看你用的碳纤维规格了),可以直接作为发热元件,也是电加热原理,没神马奇怪的呀,至于红外线加热作用是有的(碳纤维通电时的确是会产生红外线的),但是辅助作用,主要还是电热。你图中的碳纤维加热线看不清楚是用什么材料封装的,我见过的一般是用石英管封装好,两端做出铜质接线柱,类似电热管的样子。

做龟箱除了用你提到的这两种东西之外还可以考虑地暖方式,呵呵,有碳毡的电热板可以考虑放在龟箱底板下面。嘿嘿!
呵呵,碳纤维加热中的红外(远红外)加热作用,有点感觉像噱头,也就是商家说的卖点,具体有多大作用,还真没测试过。不过碳纤维加热的电热转换效率的确是很高的,这个我确信。

以下内容是引用的:“碳纤维生物加热板发热体热惯性小,发热迅速,电热转换效率达 98% 以上,省电节能。能发出远红外辐射,远红外低温辐射对人体有益。发热体抗氧化性能好,不易老化,经久耐用。电阻值稳定,发热均匀,发热温度、功率可随碳纤维的结构、电压进行调节控制。该新型生物加热体设计独特控制精度高,具有优良的热辐射性能和电热转换性能,电热元件寿命长,节能效果显著。”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但是不知道用哪种更合适呀,听说红外线加热不错

网友A:
我去神马红外线加热,有热源的地方就有红外线。都是电热线,都是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神马红外线加热,有热源的地方就有红外线。都是电热线,都是噱头。

哦,这样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