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细长条翻转90°机构的设计

楼主(2012-11-06):
如图,请各位高人帮忙献策,谢谢!

网友A:
旋转方向楼主没说清楚,是立着翻转呢,还是平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方向楼主没说清楚,是立着翻转呢,还是平面转动!

如图,请看尺寸变化,是立着翻转(相当于向前翻滚90度),假如是平面转动,应该容易很多。

网友B:
好像是一排扁条,每根扁条都要绕自身轴线回转90度,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一排扁条,每根扁条都要绕自身轴线回转90度,对吧?

是的。其实每根扁条是紧挨在一块的,我图纸上面有间隔是为了方便看而已。有没有好办法呢,前辈。

网友(点评):
紧紧挨在一起,又要相互运动,这本身条与条之间的棱角已经干涉,可以的话最好有间距,相邻条的轴线间距至少得大于截面对角线,或者把条提起来,脱离编队,单独回转再放回去,这样效率低,成本高.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落槽左上边倒脚0.2X0.2,上边增加个压簧,这样就不存在卡料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用什么装置结构保证扁长条按你的意思来翻转呢?这应该是难点,原理应该是行得通的。
再注明一下,此长条材料类似硅胶,有点软,不硬。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软料的话,就不好办了,你直接上振动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每根扁条是紧挨在一块的,我图纸上面有间隔是为了方便看而已。有没有好办法呢,前辈。

此细长条是整张材料切下来的,从切条机过来中间是不可能有间距的,你提出来的要先抽出来翻转再放回去的方案效率肯定跟不上,切条机的效率是120片/分钟。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装置结构保证扁长条按你的意思来翻转呢?这应该是难点,原理应该是行得通的。
再注明一下,此长条 ...

振动盘的话对表面质量又有影响,再加上规格品种又多,振动盘可能不通用。

网友(点评):
那么,这个件的重量如何?虹吸选料可否?

网友(点评):
重量约为几十克,何为虹吸呢?

网友(点评):
以前件论坛里有人发过弹簧上料的虹吸设备,你找找。

网友:
社区里有火柴生产线的视频,可不可以参照里面的机构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零件输送机构与装置图册》
我觉得应该能帮助你
属于零件的分拣

网友:
看看日本(自动上料方式结构设计实例图 )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