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为何这么多自动存储的文件?

楼主(2012-11-06):
我学习INVENTOR2013 ,在做一个设计,如图一。我是先将零件一一画好,然后组装,组装是在组装界面,通过放置--放入ilogic零部件方式插入零件。可是在组装过程中发现,除了在设计树中会出现零件名称外(这是正常的),在原先放置零件的文件夹中,每个被利用到的零件会同时再出现若干复件,比如原有“托轮轮胎”,会出现“托轮轮胎-01” 、“托轮轮胎-08-03”等等,如果删除,组装图还会打不开或缺失零件。见图二图三。如此文件夹将会急剧扩大,实在受不了的。

网友A:
没用过INV,但可能和ProE一样,应该是历史版本吧

网友(点评):
猜测的很准,预祝买六合彩中头彩! 确实是这样的,是存储的以往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INV,但可能和ProE一样,应该是历史版本吧

我用的是2013版,正版。

网友(点评):
是你文件的版本,比如你第一次画为V1,再改一次为V2

网友B:
你是镜像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这到也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是镜像出来的吧

你要是整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镜像的零件会自动生成一组新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整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镜像的零件会自动生成一组新的零件

不是镜像出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