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推断过程哪里是错的,这结论明显是错的嘛!

楼主(2012-11-06):
请问一下,我这个推断过程哪里是错的,这结论明显是错的嘛!

楼主:
不好意思,给大家旋转一下

网友:
根据就不对

网友(点评):
七楼我传了个照片你看下.

网友:
你这是解题吗?好好看看条件

网友(点评):
说详细一点!我不是在解题,我是根据已知条件来推导这个

网友(点评):
就是你把不同的东西拿到一块用,条件不一样,能一起用吗?

网友:
概念性错误!呵呵,还不是错了一处,多处错误!

e=1+1/1!+1/2!+1/3!.............

网友(点评):
这个e的概念我知道,你看下7楼我传的,指下哪里错了

楼主:
图中红圈的地方大家看下,这是我扫描高等数学的,让大家看下,前提应该是不会错的

网友:
前提条件是没错的。Lim x→∞ (1+1/X)^X=e

第二行也没错,[f(x)]^n的极限=[f(x)的极限]^n

但这里的n是个常数吧,至少不能是x,因为在你的前提条件里,x是要趋于无穷大的。呵呵。形而上学了呀!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是感觉出错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n本来是个常数,不过如果常数可以的话,将常数换成无穷大就不行了啊?

网友(点评):
无穷大是个比较讨厌的家伙,要当心它,你可以试试比较两个无穷大的大小,这里面有个速度问题,嘿嘿。1+1/x和x次幂的趋进速度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第三行错了,根本得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