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设备或多或少都存在漏油问题,是这样吗?

楼主(2012-11-06):
是不是我们国家所有的设备都或多或少存在漏油的现象,我们公司现有的设备均存在漏油,做了许多改善的措施,都无法有效的根治,漏油这种现状是否也说明了我国机械加工水平的不足啊,每天都要处理这些漏油的情况,头都大了。操作工找我们,老板也找我们。哎,两头受气。

网友A:
   不至于把   我在深圳机械展 看到很多国产的机械设备都很不错的   虽然还是距离深圳机械展会上的那些欧洲 日本的机械加工设备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也不至于那么差啊

网友:
记得学液压传动的时候,老师说过,这种带油的设备,密封是技术难题,我国的密封圈在抗压上,疲劳强度上,抗腐蚀,耐高温,抗磨损上,都达不到好的水平,所以液压缸还是老外的好。

网友:
国产的密封圈确实有待提高

网友:
从来不用国产的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把   我在深圳机械展 看到很多国产的机械设备都很不错的   虽然还是距离深圳机械展会上的那些欧洲 ...

展机是展机,但是买回来用段时间就知道苦了,我们厂大部分设备都是这样,特别是组合机。

网友B:
一个是密封圈质量问题,二是国产液压(阀或配油板)上的油孔边缘倒角没有国外的做得好,三是装配问题。

网友:
漏油现象确实在国产设备中很常见,我厂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密封圈质量问题,二是国产液压(阀或配油板)上的油孔边缘倒角没有国外的做得好,三是装配问题。

杨大侠的意思是最难解决的是密封圈的质量问题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肯定不是,用了那么多设备,国内的也不少,很少有漏油的,除非故障了。

网友(2012-12-06):
都是钱搞的鬼

网友:
同感,我们的数控机床也经常漏油,

网友:
精度问题  都这样   买个密封圈你说要3MM的  拿给你肯定没3MM  机加工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把   我在深圳机械展 看到很多国产的机械设备都很不错的   虽然还是距离深圳机械展会上的那些欧洲 ...

在展会上的设备大多数只是摆在那里,并没有全运行或带载工作,很难看出问题。油管接头,油封等易漏部位在长时间,高负荷工作条件下就会发生问题。在高空中的液压站漏油,匍匐进入工作区域,发现地板上都是液压油,花了近1个小时,用吸油纸去擦,新机器呀!

网友:
漏油是現象,密封圈是原因之一,但加工精度,硬度....要檢討的比例還是多的!!個人覺得!!

网友:
比如国产的减速机多数漏油的

网友:
恩,是的,很多的机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密封圈的更换都成问题了

网友:
一方面是加工精度问题,另一方面是装配。
记得以前我所在的公司装配发动机盖子,是在超低温的环境下装配的。然后放到常温下就紧紧闭合,不再漏油。所以日本的发动机不能拆,拆了就废了。

网友:
加工精度有问题,还有就是装配环境问题

网友:
跑冒滴漏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也正是我们的制造业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我觉得除了制造与装配方面的差距外,与我们对密封件和密封的特性研究不够有关,我们的设计人员大多是都是查手册定尺寸,却不知我们的标准有很多都比较落伍,与先进国家的技术标准有明显差距,采用这样的标准,可以说从源头上就会跑冒滴漏。话说当年的歼6飞机的起落架,因飞机降落时受到巨大冲击,漏油问题严重,按照原苏联的要求,密封件要用3-6年生的牛皮,牛皮上还不得有伤口,使得密封件的选择十分困难,成本巨高。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学数学的一位技术员,这位工作极为严谨认真的技术人员,做了很多在搞机械的人员眼里没有必要的工作,实验报告和实验数据叠起来能有一尺厚,最终解决了歼6飞机起落架漏油的问题,使用的是橡胶件密封。这项技术后来被沿用到后来的我国自主飞机的设计上。我只是想说,大多数的设计人员没有在解决密封上下力量,我们的设计人员在工作上不够严谨,也是我们今后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网友:
感觉密封圈的各项耐腐蚀,耐磨能力都不能达到国外的水平,而且国产设备的加工精度什么的都不行,需要提高!

网友:
我们厂也是  雅宝的机器  老漏油
主要是密封圈的问题  漏油就换密封圈没有太好的办法
密封圈比质量做好就行。。。。。。

网友(2013-01-28):
我不是從事製造的,但是個人見到的國内機械行業的工廠,到處都是油。而國外的工廠 ,不知道為什麽,他們的產綫至少表面看起來很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