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齿轮变速箱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2012-11-06):
      请问数控龙门铣铣头,主轴高低两档机械变速所用主轴齿轮变速箱是个什么结构,有图的最好是贴张图。
      国内厂家 除了采用德国ZF减速器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主轴齿轮变速箱,哪家公司有的卖?

谢谢。

网友:
滑移齿轮换挡,很传统的。一般数控机床因为调速范围的要求,小机一般为两档,大机、重机多为三档或以上。

楼主:
确实是滑移齿轮换挡,但通过液压油缸换挡时是怎么保证不把齿打坏的?另这种换挡主轴箱哪里有的买?

网友:
换挡过程当中,主轴伺服电机是在轻微的正反旋转,使换挡齿轮可以顺畅的和固定齿轮啮合。这样,就可以轻松完成换挡,换挡到位时,会有检测开关给出到位信号,主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如果换挡不到位,检测开关是不给信号的,始终等待主轴换挡动作,超时或者有故障,系统会出现报警信号,供维修人员排除。

楼主:
很有见地,我们领导也是这么说的,说美国有这么个专利技术。具体国内有这样的技术吗?
主轴伺服电机轻微正反旋转是采用什么指令来达到的?

网友(2012-12-14):
主轴的正反装是系统设定的,20转到50转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有见地,我们领导也是这么说的,说美国有这么个专利技术。具体国内有这样的技术吗?
主轴伺服电机轻微正 ...

这也专利?你们领导很神。你公司愿意掏钱俺也可以给你搞个十个八个的这种专利。

楼主(2013-05-07):
引用 网友A:
这也专利?你们领导很神。你公司愿意掏钱俺也可以给你搞个十个八个的这种专利。

口气不小!那要做变速箱应该挺简单吧?
德国ZF变速箱性质类似的国内为什么很少?

网友:
多数类似于立式铣床的变速箱,液压换挡,齿轮齿向修缘,这样换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见过齿轮打坏的,你太多虑了

网友:
学习了,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哦,可能确实是考虑的有点多了,不过国内怎么没这种变速箱卖啊?
有知道哪家有的卖的吗?

网友:
我印象台湾有主轴齿轮变速箱
你找一找 台湾功阳

网友:
滑移齿轮滑档要实现1:1的高速相对较难,采用ZF就是为了实现高转速的需要。

楼主:
国内有哪家在做ZF类似的减速机吗?

网友:
好像台湾有公司做类似ZF的东西  具体没见过。。

网友:
最近刚设计好一个,正投产的,明天发图

楼主:
欢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