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热处理过的12cr工件怎样焊不会有裂缝?

楼主(2012-11-06):
   关于焊接热处理过的12cr工件要怎样焊不会有裂缝裂开
如题,热处理过的工件怎么焊接,请各位有知识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注意预热,保温就行了,根据零件时间不一样。

话说上半年从航天口接过一个Cr12和纯铝异种焊接的军品,第二次试验成功,很有意思。

楼主:
谢谢道长的点化!

网友:
决定于你所用的焊条

网友:
高碳钢热处理后焊接,目前,我还没听说过能使用原来材质能焊接的,高手指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