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控车床“车刀异常磨损”问题

楼主(2012-11-06):
机床:德国数控高速车床
工件材质:曲轴 QT700-2  硬度240HBS
刀片:肯纳 KC9315
加工部位:粗车法兰端倒角及端面
切削参数:横线速度200m/s,进给0.44mm/min
切削余量:端面余量近4mm(图中阴影部分)

设备刚刚验收,经过近2个月的加工,此刀加工150件磨损正常。但从最近开始频频崩刀,而且加工100件左右磨损就很严重,声音很刺耳,而且火花大。
下面是刀具磨损情况,拍的不是很清楚。

尝试更改参数,线速度由200降为180,进给降到0.35,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请问大家有没有其他好的解决思路。

网友A:
你的V,F,Ap同时在在高位,这种工况刀具寿命好才怪。这种情况下牺牲的正是刀具寿命,但是节约的是节拍时间。粗车每个刀尖100件左右的寿命已经很不错了。要知道刀具寿命太长不是好事。刀具成本从0.2元降低到0.1元才节省0.1元,但是因此损失的节拍10秒钟的成本就得0.2~0.3元。(数据仅举例说明,未经过严格计算)

网友(点评):
在参数更改上,大家有什么更改方向吗?我不是专业刀具工程师,在这一块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F,Ap同时在在高位,这种工况刀具寿命好才怪。这种情况下牺牲的正是刀具寿命,但是节约的是节拍时间 ...

现在公司产能很紧,而且这台机床还是瓶颈工序,其他刀具都是150件寿命,唯独这把100件,换刀时间凑不到一起,制约产量的提升.没有办法的事.

楼主: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之前150干的挺好的呀,最近干100就不行了.想分两刀切削,或者降参数,寿命,节拍又不允许.两难!

网友(点评):
你拿旁边的150的和你这个比较下刀片的失效。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嗯,明天我找找看。刚下班太累了。

网友B:
刀尖高度应该位移了吧,检查过刀垫下面了吗?贴合面不会有什么杂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尖高度应该位移了吧,检查过刀垫下面了吗?贴合面不会有什么杂质吧。

检查过,包括刀柄,刀座都换过全新的.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点评):
就是可能在更换刀柄时重新定位出现问题而破换刀尖高度呢,方刀柄装在刀塔槽座里可能还是会有几丝偏差的吧。刀头现在是主要磨在后刀面,所以刀尖应该是高了一点点,试试降低刀尖高度呢。

网友(点评):
今天尝试下!多谢!

网友:
是不是切削液没有喷好?你这个转速多少?

网友(点评):
设备是干式加工,

网友:
i你可以考虑一下把刀的端面放到比工件中心高1mm左右,你试试看,还有你检查一下刀架的导轨间隙,看你的情况是栽刀

网友:
1、润换条件变了,切削液没喷上或者切削液浓度变了,或者你们换切削液品牌了;
2、刀片假货;
3、工件材料变硬了。
从磨损看,属于热融化,降低线速度看看。再不行就换山特的刀片,估计第一条的可能性大。

网友(点评):
全是干式加工。

网友:
这几天出了异常,就看这几天和前几天哪里发生了改变。毛坯是一个批次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批次的,我们要求240-300HBS,目前检测是240HBS,属于下限范围。

网友C:
材料是不是比以前硬度高了?

网友(点评):
貌似比以前低了

网友(点评):
出问题当天就检测了毛坯硬度 合格范围内 硬度偏低

网友D:
从磨损看,属于热融化,降低线速度看看  可以尝试山特维克的刀片

网友(点评):
嗯我会向领导提一下建议,山特的刀具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
这是变化的结果,要找到变化的原因。可能就是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应该有机会找到的。
  今也有发现一个刀片:一个刃干了200件粗车,一个刃直接崩刃的,哈。

网友(点评):
嗯,我们也在找变化点。

楼主:
放一段加工视频,不知道合不合公司规定,大家也一起看看吧。

年初同事录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xNjUzNDM2.html

观看密码:    http://bbs.cmiw.cn

网友(点评):
新密码:778778

网友:
给不了答案,关注学习。

网友:
QT700是高强度的球铁了,楼主应降低些线速度加工,就像"把刀用好"朋友所说,高效率意味着寿命的降低,但是能大大节约机床的时间,就看你怎么平衡了,如果想把寿命提高,就降低点线速度和走刀量吧,

网友E:
有可能是工件材质问题,毕竟铸件每批次都不可能完全一致。
至于说目前在硬度下差,不知道你上个批次检验没有?因为我们这曾经就出过,工人都说硬,结果一测在下差,后来测前面的,发现根本没进硬度公差,都偏低!

网友(点评):
昨晚用年初加工正常的毛坯试了3件,加工声音还是异常。现在我认为可基本排除是毛坯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声音异常?会不会机床本身有震动什么的?不过这个耐用度实际也算是可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工件材质问题,毕竟铸件每批次都不可能完全一致。
至于说目前在硬度下差,不知道你上个批次检验没 ...

库存还有以前批次的毛坯,今晚我验证一下。

网友:
毛坯不是一批的吧,或者毛坯热处理不是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料是不是比以前硬度高了?

刀片的问题?

网友:
刀片的问题

楼主:
计划在兄弟公司协调几个刀片过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肯纳这批刀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磨损看,属于热融化,降低线速度看看  可以尝试山特维克的刀片

山特维克  刀具鼻祖 专业做各类刀具  当然我也是听我们领导说的   我们公司没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在兄弟公司协调几个刀片过来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肯纳这批刀片的问题。

问一句,有结果吗

楼主:
不好意思 刚出差回来。刚刚得到同事的消息,试用肯纳新刀片,目前加工已经稳定多了。
更多消息我尽快贴出来。

网友(2012-12-06):
希望能把新刀片的型号分享下。。关注该贴很久了。。。

网友:
山特的刀片不怎么样!不如换个伊斯卡的试试!天润曲轴大量应用!

网友:
基本可以判定是由振动引起的寿命下降! 把切削速度降下来!能提高一下寿命!节拍和刀具寿命很难两全!我们在多个曲轴线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