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8mm铝管,内径6mm壁厚1mm,能耐压多少MPA

楼主(2012-11-06):
外径8mm铝管,内径6mm壁厚1mm,能耐压多少MPA

网友A:
铝的标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的标号是多少?

这个不清楚啊,公司库房的存货,想拿来用下

网友(点评):
标号没有,你怎么计算?

网友:
可以根据“压力容器圆筒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公式”计算一下,需要知道使用温度下铝材的许可应力,公式你自己去查下,哪些符号我不会输入。

网友:
先查明材料,然后找金属材料学,找到该材料的屈服强度,然后按公式计算,就可以了!具体计算方法,大学课程里的金属材料学都有详细的介绍,你不会没印象吧?

网友:
建模模拟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