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机架在三维软件里会画成一个零件吗?

楼主(2012-11-06):
想请问下各位前辈:
1.像这样一个焊接的机架在 proe或者其他三维软件里会画成一个零件吗 ?还是做成一个组装图?
2.如果画成一个单独的零件的话那像方管,角铁,槽钢的截面图怎么快速的在草图里调用呢?
3.非标设备里机架很多都是各种型材焊接搭成的,如果做成组装图,那很多会生成很多不需要的小零件吧?
希望有人回答下

网友:
感觉SOLIDWORKS用焊件画这类结构件比较方便点

网友A:
sw 的话,可以画在一个零件档内。也可以分步画然后组装。
也可以一个零件内多实体,出工程图时,选择需要显示的实体。
简单说,就是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应用。

网友B:
可以画成多实体焊件。破衣不知道,SW就这么处理的,inventor也是这样。型钢可以用结构构件处理,非常方便。作分析时都是梁单元,更方便。如果处理成装配,反倒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 的话,可以画在一个零件档内。也可以分步画然后组装。
也可以一个零件内多实体,出工程图时,选择需要显 ...

一个零件内多实体如何设定的?这类钢结构件,尤其是用了标准型材的制图是比较麻烦,分开组装太散,装到后面得到的装配体太大容易卡;一个零件内画选择性表达局部视图时麻烦,要显全显,要隐都隐了,压缩了某个特征后续的特征都跟着压了。请教下多实体这个设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成多实体焊件。破衣不知道,SW就这么处理的,inventor也是这样。型钢可以用结构构件处理,非常方便。 ...

我以前自学的SW 但是学的不够深入 不知道
后来去公司强制用了proe  用proe 一年多了感觉这种多型材焊接确实操作不便
现在我用autocad mechanical 画反而放便点

网友C:
可以啊,如果是型材的话,可以只画结构线,自动生成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如果是型材的话,可以只画结构线,自动生成框架。

那proe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proe行吗

可以,功能都类似,也可以自己添加轮廓,不一定是国标型材的

网友:
以前没注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