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道简单的力学计算题,有多少不会的?

楼主(2012-11-06):
愚弟正在重温力学计算。分享一道简单的力学计算题,看有多少社友不会做或者一知半解的?另外,以“1”截面为例,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Q1和M1?以哪边为研究对象?

网友A:
下面的是答案吗?是的话就有点问题了,没带符号,就不知道剪力和弯矩的方向。

Q1=-P,M1=-2Pa
Q2=-P,M2=-Pa
Q3=-P,M3=-2Pa
Q4=P,M4=-2Pa

这段梁整体是向上弯曲的。

不知道楼主自己是怎么算这个的,画弯矩图了吗?以哪边为研究对象,就类似于高等数学里的左右极限了,如果画了弯矩图,应该是很清楚的。

用电脑画图不太方便,弯矩图就不贴上来了,楼主自己去画,不从头到尾画一次,下次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
材料力学的东西都忘了

网友:
力学都忘干净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答案吗?是的话就有点问题了,没带符号,就不知道剪力和弯矩的方向。

Q1=-P,M1=-2Pa

唉,我忘干净了。。。。

网友:
好陌生的感觉

网友:
学完就还给老师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答案吗?是的话就有点问题了,没带符号,就不知道剪力和弯矩的方向。

Q1=-P,M1=-2Pa

谢谢仁兄!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是答案吗?是的话就有点问题了,没带符号,就不知道剪力和弯矩的方向。

Q1=-P,M1=-2Pa

能不能以1、2截面为例教授一下解的过程啊,茫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以1、2截面为例教授一下解的过程啊,茫然。。。

你不是明白了吗?怎么还要讲?

网友:
啊,好多都忘记了~~

网友:
基本功,生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明白了吗?怎么还要讲?

开始感觉明白了,这两天再做,又做不出来了!仁兄多指教指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