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胺脂跟优力胶及黑色橡胶是同一种材料吗?被我们采购问倒了

楼主(2012-11-06):
请问各位前辈:聚胺脂跟优力胶及黑色橡胶是同一种材料吗?被我们采购问倒我了。请教我们工程师,他说是一样的,只是行业叫法不同。求证。

网友:
橡胶和聚胺脂是两种材质

网友:
TPU 聚氨脂弹性体  俗称“牛筋”“优力胶”。橡胶种类就多啦。

网友(2020-06-15):
查资料正好查到这,问大家个问题哦。 小弟设计一套夹具,需要用夹爪气缸加紧几个直径2mm~5mm,壁厚0.8mm 左右的不锈钢钢管。因此选择的优力胶材料,查了下优力胶有许多硬度型号,我希望材料越软越好,该选用什么型号呢?主要夹紧作用,防止夹变形。谢谢各位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