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温真空伸缩管

楼主(2012-11-06):
请问一下大家,我想用硅橡胶或者氟橡胶做个这样子的伸缩管,大家觉得硅橡胶可以做到这个技术要求么?氟橡胶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东西,主要是耐高温,能伸缩,能抽真空,得承受负压!或者哪位高人告诉我上哪买这种东西,或者上哪里找人订做?

网友A:
有一种管道补偿器,不锈钢的
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主,你需要的是波纹管,低真空的用成型波纹管即可,见下图:

法兰上要开O-ring槽,按照ISO-F或者ISO-K的标准来做,这样你能买到现成的标准的法兰、卡箍或对焊管道

网友(点评):
像lz这样的波纹管,不锈钢的压缩量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成型波纹管的伸缩量较小,焊接波纹管伸缩量可到70%,但成本高。

网友C:
何必搞如此复杂,选用个管道伸缩补偿器即可。看了高温二字,确实下了一跳,300度以下,金属材料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管道补偿器,不锈钢的
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实在太谢谢了,终于找到具体的东西了,不过您有没有知道具体的能达到要求的是哪种呢?不过真的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搞如此复杂,选用个管道伸缩补偿器即可。看了高温二字,确实下了一跳,300度以下,金属材料都行

谢谢,终于知道原来系统的叫做管道补偿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的是波纹管,低真空的用成型波纹管即可,见下图:

好像伸缩量达不到吧5555两边必须连接法兰的,一样大的,需要连接在两个部件中间!不过谢谢您了,我找找看有没有

网友D:
管道伸缩补偿器百度下很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在太谢谢了,终于找到具体的东西了,不过您有没有知道具体的能达到要求的是哪种呢?不过真的谢谢您了

不中啊不锈钢的达不到伸缩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道伸缩补偿器百度下很多的

不行啊,找了一下午,都达不到伸缩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太谢谢了,终于找到具体的东西了,不过您有没有知道具体的能达到要求的是哪种呢?不过真的谢谢您了

这个伸缩的比率确实比较高了。在实现相同伸缩量的前提下,是否能够换个思路在设计上增加Lmax?
尽可能购买现成的标准产品,自己做波纹管成本就高了,而且质量难以保证。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你应该用得着。焊接波纹管,阀门里面用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种应用是低真空的,应该需要考虑成本,焊接波纹管不太合适吧?而且焊接波纹管对粉尘等颗粒物的耐受比较差,容易损坏。

网友(点评):
不会,楼主似乎木有要求粉尘,其实这个也不耐强酸。目前看来,要求大伸缩量,管道补偿器(其实就是普通不锈钢波纹管两头法兰焊仨耳朵)不行,这种波纹管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电子束焊的?焊的还挺漂亮,厚度多少的?

网友(点评):
时间很长了,厚度应该在0.1~0.3之间吧,记不太清了,这活是早几年前做的。

网友:
社区里“老徐”有这个产品,你找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