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根轴先正向转半圈,然后又逆向转半圈回复原位,依此循环

楼主(2012-11-06):
如何用液压或者气压的方法让一根轴先正向转半圈,然后又逆向转半圈回复原位,依此循环。同时这根轴在这过程中,向前运动。

网友:
液压马达,做成滑鞍,下面再用液压缸推

网友:
摆动气缸

网友:
可以用摆动气缸

网友:
正反转速度相同么?前进必须是连续的么,可以断续么?前进,转动的速度多少?前进的行程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