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式微波炉的开始键坏了,其他都好的,怎么修,换触摸纸吗(有图)

楼主(2012-11-06):
(图片)

网友A:
这种叫做薄膜键盘。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故障率确实有点高。而且只能去找原来厂家,看有没有配件。这个都是专门定做的。如果不嫌丑,或者实在没办法,可以把上层揭开,看到触点,搞懂结构了,焊两个线装个小按钮。不过真的非常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叫做薄膜键盘。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故障率确实有点高。而且只能去找原来厂家,看有没有配件。这个 ...

谢谢 这松下微波炉15年了,是该出点毛病了,我根据型号,在淘宝上找了下配件,那个薄膜开关有的卖,15元,邮费就要10元,晕,我先出去找修家电的问问有没有,

网友:
没办法,兄弟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