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漏气是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06):
气缸拆开看过了 ,没有发现异常。 电磁阀已经换了几个了, 消音器口还是漏气很严重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装反了,电磁阀是有方向的。还有可能就是了出气侧的压力太大造成的。

网友:
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为电磁阀阀杆O型圈磨损问题,少数为气缸活塞外密封(双向Y型及耐磨垫)磨损或活塞内密封(多为O型圈,与活塞杆密封),导致气缸串风,但楼主换过几次电磁阀还不行,如果气缸动作完成后,电磁阀消音器端仍然漏气,建议楼主自行检查一下气缸的密封。

网友(点评):
够专业的 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A(2013-04-22):
我也是出现这个情况,,跪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出现这个情况,,跪求解决办法

气缸的密封圈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回路问题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技术中心  3220357@qq.com
请购买进口气动元件以减少故障,提高无故障时间

网友:
努力赚威望

网友(2013-06-03):
更换密封圈,或接头处缠绕生胶带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研究所   3220357@qq.com

网友:
气缸串气

网友(2014-01-17):
引用 楼主:
气缸的密封圈换一个就好了

换的是哪个气缸?气缸的哪个密封圈?

网友:
螺纹胶或者生料带!

网友:
生料带的使用注意方法。

网友:
也不能漏入气缸!

网友:
气缸的密封垫有泄漏了

网友:
应该是密封装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