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对模具寿命造成何种影响?

楼主(2012-11-06):
小弟刚投身铝合金压铸行业,好多事情都是一头雾水,今天本公司的一套变速箱壳体模具要修模,厂家说只能烧焊,可能会影响模具寿命。这个烧焊到底会对压铸模具寿命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希望各位大哥指教,明天就要评审修模方案了

网友:
具体的数据是没有,维修时的技术和焊条的材料也是有影响的,不知该模具是磨损修补还是漏水修补。

网友:
能不烧,尽量不烧焊。

网友:
烧焊是简单的修补方式,快捷,减少费用,烧焊的强度只能渗透到模具材料2~~4毫米深,这就造成模具的使用寿命减少。毕竟是烧焊补上去的,不是一体的材料。如果模具是用特殊的模具钢,那么焊条融化后的铁质与硬度也与模具材料本身不一致。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修模部位超过4mm就不推荐用烧焊了?

网友:
与上面一件相同,可以预备模具材料 重新开模

网友(2012-12-06):
一般来说,模具的烧焊一定会对模具质量有影响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
很多高端客户在合同里都会明确:模具成型部分不允许烧焊!
特别是压铸模,由于其模具材料使用的是耐热模具钢(如H13,8407等)烧焊的直接后果会导致材料退火而使得模具硬度及红硬性降低!虽然有使用保护焊,但是,这种退火的后果依然存在!
至于一般的塑料注射模,在万般无奈之下也有使用氩弧焊的,但是,始终会对模具的质量和寿命产生影响!
在此多说一句
由于模具是单件生产,没有多余的库存及备用件。所以,模具生产的所有环节(从设计到交付)从实际的意义来说,都具有相同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对整个模具的生产及后续的整个产品的生产产生致命的影响及后果!

网友:
模具小侠大侠已经说了,基本就这样!铝压铸模具虽然对模具硬度要求不是太高,烧焊的前提是小面积的维修。像注塑模具小面积都是激光焊,比竟焊接材料硬度只有HRC35-45左右。如果是局部问题不大,对模具寿命影响不大。但是烧焊的地方总归更容易坏,硬度不够。
包括德国本土的模具小问题德国人也是烧焊处理。但是人家各方面的技术能力比我们强。
可以理解楼主公司模具的处境,局部坏了不可能换套模仁吧!所以能最低成本修理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