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诸问2——应力集中

楼主(2012-11-06):
电线杆拉索上的低压瓷质绝缘子已设计的一种受力情况如图所示,但是瓷是脆性材料,抗拉强度极限较低,容易被拉断。请改进这一种设计,使它符合要求(不能增加材料的厚度)。

楼主:
我的思考如下:电线与瓷质绝缘子连接的部分是圆孔,该处应力比较集中。可以采用分散应力的方法,比如适当扩大圆孔的直径。

网友:
如果陶瓷片起的是绝缘的作用,那就让它专职干这个吧。把固定电线的功能交给其它零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