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PLC模拟输出口读取数据,怎样把读取到的数据生成文件?

楼主(2012-11-06):
求助:如何从PLC模拟输出口读取数据,怎样把读取到的数据生成文件?
具体电气连接是,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写入到PLC中,再从PLC输出口读电流值,想分析电流数据,所以碰到上述问题。
多谢各位。

网友A:
plc是生成不了文件的,需要用其它方法,比如用组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是生成不了文件的,需要用其它方法,比如用组态软件

请问用什么组态软件,具体是怎么采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组态软件,具体是怎么采集?

什么组态都可以,只要能和PLC通讯就行,怎么采集可能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简单的方法也可用一个记录仪接到模拟输出端。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经过AD采样转化为数字信号后,记录这些数据,可以到达和与生成文件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组态都可以,只要能和PLC通讯就行,怎么采集可能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简单的方法也可用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经过AD采样转化为数字信号后,记录这些数据,可以到达和与生成文件同样的效果。。。

多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