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大半径标注,求助

楼主(2012-11-06):
请问有谁知到在inventor 工程图中如何做出以上类似的 截面图的大直径标注么?
(不是利用检索草图尺寸,而是直接标注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2012-12-23):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关注~

解决了,先绘制 自动中心线,利用  中心线进行标注,之后在隐藏中心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先绘制 自动中心线,利用  中心线进行标注,之后在隐藏中心线就好了

嗯。好办法,回去我也试试。

网友(2013-10-17):
在半径标注状态下点击右键 标注类型 选择“直径” 就OKL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先绘制 自动中心线,利用  中心线进行标注,之后在隐藏中心线就好了

这样绘制的尺寸模型变不会跟着变

网友(2015-10-10):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是需要这样的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