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安装故障求教

楼主(2012-11-06):
刚刚安装个UG8.0,安装时明明设置的是中文简体,但安装成功后打开的却是英文,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楼主安装UG8.0主程序时一定要选中“简体中文”字样,(UG8.0是多国语言版的),进入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删除,重装即可,(删除的次序正好与安装程序次序相反,否则是删除不干净的,重新安装时出错。)

网友:
UG都出8.0了啊, 8.0比6.0变化大吗?又多了哪些功能

网友:
多了齿轮模块!(圆柱齿轮,伞齿轮)。工程图支持汉字编辑。

网友:
环境变量里可以更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