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负载不等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实现四缸同步呢?

楼主(2012-11-06):
在负载不等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实现四缸同步呢?

网友A:
加机械同步装置。

网友:
很难,得加同步机构,如钢丝绳同步机构,连杆同步机构等待

网友:
如果行程不长的话,可以采用同步缸液压同步系统。负载的变化对同步精度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比例阀或伺服阀闭环同步.我可以出方案+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机械同步装置。

两端有加齿轮齿条同步,但只能实现单边同步,现在的情况是负载两端相差600斤,上升能实现同步但下降的时候负载重的那头会先下。

网友:
可采用同步油路

网友:
如老虎不上山所说,在负载偏载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同步油缸;

在负载偏载不大的情况,可以采用同步马达,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我建议采用伺服闭环控制,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