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摇杆设计,求助

楼主(2012-11-06):
曲柄摇杆机构各杆长给定时,其摇杆摆角及极位夹角都确定。当曲柄长度增加,其余杆长不变时,从其两个极限位置可以分析出对应的摆角和极位夹角都变大,这种情况容易分析;但当连杆和摆杆或机架长度增加而其余杆长不变时,我就分析不出来了。

求高手求解啊。

网友(点评):
图解就是这样,多变量就不知所措了。找本机原,把全参方程拿过来,就成了最简单的代数求解了。解到最后,都是比较增加量。

网友:
你最好把你的设想的机构用三维画出来,然后再动态模拟,就一目了然了,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A:
一次分析一个变量杆
极限位置也就是a杆和b杆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

网友(点评):
我就是每次只分析一个变量杆的,曲柄变化的的时候图解法和解析法都能分析出来,别的杆单独变化时就不容易分析了。拿连杆来说,当连杆变长的时候,用解析法能求出其变化跟杆长的关系,但其函数为反余弦,∠B1C1D和∠B

网友:
三维先话出来方便

网友:
草图部分参数化就可以了。

网友:
少凉,你说的俩种情况分析方法是一样样滴。

网友:
摆角和极位夹角都变小了,我猜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曲柄摇杆机构各杆长给定时,其摇杆摆角及极位夹角都确定。当曲柄长度增加,其余杆长不变时,从其两个极限位置可以分析出对应的摆角和极位夹角都变大,这种情况容易分析;但当连杆长度增加而其余杆长不变时,我就分析不出来了。

求高手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分析一个变量杆
极限位置也就是a杆和b杆在一条直线上的时候

我就是每次只分析一个变量杆的,曲柄变化的的时候图解法和解析法都能分析出来,别的杆单独变化时就不容易分析了。拿连杆来说,当连杆变长的时候,用解析法能求出摆角变化跟杆长的关系,但其函数为反余弦,∠B1C1D和∠B2C2D都变大了,解不出哪个变化的大,摆角也就看不出变大还是变小了。极位夹角也类似。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每次只分析一个变量杆的,曲柄变化的的时候图解法和解析法都能分析出来,别的杆单独变化时就不容易 ...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要做理论分析的
单个变量的能用三角函数表示出来
可多个变量的我也没做过
跟你一同等高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要做理论分析的
单个变量的能用三角函数表示出来
可多个变量的我也没做过

我表述的不好,让你理解错了。我的问题是单个变量,是4根杆分别单独变化时对摆角影响。

网友(2013-03-31):
机构逆转,分析思路一样的

网友(2013-07-09):
用电子表格求解个关节点坐标和角度,尺寸改动后的变化情况一目了然,

网友:
我也有做这个方面的设计,模拟下就出来了

网友:
好简单~刚刚学到

网友:
好像在机械原理书上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
我看了下貌似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