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ug8,这个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2-11-06):
本人装的的是UG 8  的版本。

本人对电脑不熟,只能拍照上传。。。但那些字母是:NX License Error: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m.[-97].
本人电脑Win 7 64位的。。。谢谢大神啦。

楼主:
本人装的的是UG 8  的版本,急了忘了告诉版本的事的。。求原谅。

网友A:
许可证文件出错了,安装UG8.0之前仔细看好光盘中的安装说明。与电脑操作系统版本有一定关系,前天我们厂办公室电脑上的UG8.0也是我帮他们装的,装了三次才装成功,因为这台电脑里安装了金山杀毒(悟空版),第一次没注意也没有将杀毒软件退出,安装过程中相关程序被杀毒软件吃了,第二次退出杀毒软件,用我之前常用的安装方式安装,还是不行,第三次是一步一步的安装,最后成功。我之前安装多次UG,从UG4,UG6,UG7,UG8,只是按光盘说明一次性安装成功,第一次启动UG时也不用运行许证程序,直接启动即可使用的,前天的那台电脑装UG,就得运行许可证程序之后才可以启动UG。

网友:
是不是前装过UGl,哪就
1.卸载原来安装过的UG,删除遗留;
2.UGNX安装要在UGNX安装前一次的路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许可证文件出错了,安装UG8.0之前仔细看好光盘中的安装说明。与电脑操作系统版本有一定关系,前天我们厂办公 ...

谢谢好人,等下马上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装不上,重新装之前的把前面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