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加热,有社友做么?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

楼主(2012-11-07):
公司最近接了个项目,客户要求加热的地方要用脉冲加热方式加热,温度315度。社区里有没有做脉冲加热的社友?

网友:
没听说过,学习。。。

网友:
是不是要瞬间高温,然后又回到室温那种?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那样的,现在在找脉冲加热电源,不知道谁有认识的

网友(点评):
我记得那同事就是用大功率的变压器直接连接到那2根线上的,通过PLC控制脉冲时间

网友:
溫控變壓器再加上一個無段ssr應該就可以了# R: B! T3 \4 M" |' {

网友(2013-07-06):
应该是高周波加热吧

网友:
脉冲加热就是PWM方式加热,温度比较好控制。

网友:
之前有做过  脉冲加热装置

网友:
电磁脉冲表面加热,多用在匀质金属表面硬化处理???

网友:
这个每秒20多度吧,误差一度以内吗?

网友:
HarB机加热,很多做电子线焊接都是这个方式,瞬间升温,可以参照下

网友(2013-11-26):
有一种叫高频加热的设备,不是很贵1W以下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首先应该知道功率、温度范围

网友(2014-10-23):
同问,在最短的时间加热到要求的温度,在此温度完成相应的测试后快速冷却到室温,,,怎么做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