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2-11-07):
我要想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型号是JZ7-44  36V ,用什么型号的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电源是直流24v的。恳求坛友帮帮忙,在此谢过。

接近开关5mm     光电开关10cm我准备用光电开关常开一只和一个接近开关常闭一只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启停。

网友:
要贴上你的原理图,说明你的接近开关探测距离,不然无从选型的!

网友:
探测对象和工作环境是什么?如果是金属,可以考虑用电涡流原理的接近开关。如果可以安装小磁钢,可以考虑用霍尔原件。

网友A:
你给出大家你的使用环境、用途,才好提出建议,接近开关有很多,你也可以查阅相关网站、资料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大家你的使用环境、用途,才好提出建议,接近开关有很多,你也可以查阅相关网站、资料等

检测工件温度800度,是金属的锻打后的工件。

网友(2013-03-19):
据我了解您这种情况需要耐高温的特殊开关,一般巴鲁夫 图尔克都有你要的这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