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帮我校核一下减速电机的参数、以及选用的回转支承是否合适

楼主(2012-11-07):
如图,有个课题设计需要转盘承载800㎏,转速8转/分钟,并且有正反转,我初定电机功率为1.5KW,减速比为35,回转支承型号为011.25.500。请各位前辈、大师们帮我校核一下减速电机的参数、以及选用的回转支承是否合适。最好有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2018-05-14):
我发现这个回转支承的计算最要命的就是摩擦系数,手册上给的是0.006到0.008,算出来一个30W的电机就能带动3m x 3m的焊接操作机整体互转,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不知道0.15合不合适。

网友A(2012-11-07):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转速为1420r/min,转盘重量为100千克,重物固定在转盘上,没有相对运动,电机启动的加速时间为10秒。 ...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关于转动惯量,对于圆盘来说惯量不是应该等于 J=1/8MD^2 呢 大神你的公式1/4KMD^2 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系数K如何确定的?

网友A:
电机的额定转速,工作台面的重量,加速时间或者以承载物与工作台面不打滑为条件来确定加速度大小,这几个条件没有。这里除了计算静转矩外还要计算启动时的动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额定转速,工作台面的重量,加速时间或者以承载物与工作台面不打滑为条件来确定加速度大小,这几个条 ...

电机的转速为1420r/min,转盘重量为100千克,重物固定在转盘上,没有相对运动,电机启动的加速时间为10秒。

网友:
电机启动时间有点长吧

网友(点评):
我采用变频器启动,设置启动加速时间为1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谢谢大师,专业啊!佩服,我只知道凭经验估算电机,计算才是硬道理哦!
那照以上校核,我选用1.5KW电机足够满足要求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专业啊!佩服,我只知道凭经验估算电机,计算才是硬道理哦!
那照以上校核,我选用1.5KW电机足 ...

还是小兵入门级别的,远算不上什么大师,从计算结果看是1.5kW电机是够用了,实际在回转支承这里计算摩擦系数时已经有放大了,计算回转半径的时候也是放大了的。不过这部分计算占的比例较小对结果影响不大。如果是这个工况用单向推力轴承支承,回转中心轴直接接减速电机都能带起来了。为什么用回转支承?这个尺寸的回转支承要一万多一个吧?

网友(点评):
用回转支承要平稳的多,再说这种回转支承不贵,3千多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楼主没有说明重物的直径,所以这个转动惯量应该有点出入。

网友(点评):
重物均分在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小兵入门级别的,远算不上什么大师,从计算结果看是1.5kW电机是够用了,实际在回转支承这里计算摩擦 ...

用回转支承可能是因为转盘比较大,紧用推力轴承的话,外部还要加支撑吧,另外,还有转盘定心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谢谢4楼精彩计算

网友(2017-06-05):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学习了,一直困恼于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几天困扰于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这个不需要匹配惯量了吗?扭矩够了就算完了?(伺服驱动的话)

网友:
1.角加速度的计算公式不对,α=φ/t,因为从静止开始启动,所以初始速度为零。
2.摩擦阻力矩计算公式中的D,是指回转支承的公称直径,而不是最大间距。

网友(2017-07-11):
计算中的K系数具体是怎么选取的,可否告诉具体的技术资料或出处,一下就乘以0.6,对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小兵入门级别的,远算不上什么大师,从计算结果看是1.5kW电机是够用了,实际在回转支承这里计算摩 ...

请问您计算出来的电机功率是0.146KW.是不是用0.2KW的电机就够的?1.5KW的远远超过了使用功率啊

网友B(2017-12-06):
我做 吊梁 ,32吨的负荷也只需要1.5kw,不过转速不超过2r/min。你这个完全大马拉小车

网友(2018-02-02):
引用 网友C:
角加速度是2π/75吧,还有P=Mn/9550 这个n貌似是电机转速 并非盘的转速。讨论一下。。

是的,4楼把10秒转过的角度直接用按照8r/min的转速来计算是不对的吧,差一半?

网友(2018-05-14):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

我发现这个回转支承的计算最要命的就是摩擦系数,手册上给的是0.006到0.008,算出来一个30W的电机就能带动3m x 3m的焊接操作机整体互转,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不知道0.15合不合适。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清晰明了

网友(点评):
最后一点J=0.5MR^2 你算错了吧,你把直径带入进去了

网友(2018-07-16):
最近正好在计算,学习了!

网友(2018-10-19):
为什么都忽略了大齿和小齿之间的减速比呢?大小齿的减速比为5.1比,那么驱动扭矩算完以后的结果还要在除以5才是最终的减速机输出扭矩吧?

网友(点评):
是的,需要在认真算一遍

网友(2019-04-26):
好像有点蒙。。顶起来让大神看看

网友(2020-05-18):
我是做回转支承的生产厂家(非贸易公司)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B:
我做 吊梁 ,32吨的负荷也只需要1.5kw,不过转速不超过2r/min。你这个完全大马拉小车

请问一下轴承摩擦系数选用多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误的地方希望路过的大神指出,回转支承这里的是简化处理了,如果有其他专业的做法请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