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折弯机两边的数值差距2mm以上 该怎么调整呢?调光栅尺位置吗?

楼主(2012-11-07):
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一台LVD数控折弯机最近Y2轴比Y1轴先下3MM,但下到底又平啦。不知道为啥。是否和你们的机床是相同原因。

网友B:
如果是较长的折弯机两边Y轴不平时比较正常的 但最终压力一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小折弯机不平可以拆掉上面伺服护板,打开机械基本数据画面手动调整电机皮带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一台LVD数控折弯机最近Y2轴比Y1轴先下3MM,但下到底又平啦。不知道为啥。是否和你们的机床是相 ...

看看你们的油缸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较长的折弯机两边Y轴不平时比较正常的 但最终压力一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小折弯机不平可以拆掉上面伺 ...

用的是数控的 没有电机皮带吧

网友:
弯板机长4米170吨的,以前没有Y2轴先下的情况。是数控的。机床后面是有个皮带,但我看是防止Y1和Y2轴偏差过大的,差多就停机。

网友(点评):
会不会皮带松了有相对滑动了,我只晓得剪板机x轴是那样的可以松了拉平都可以了,当然还有微调的装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数控的 没有电机皮带吧

你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看看?

油压不平就加液

网友:
液压出现这样的状况,先确认下油是否需要更换。
需要维修人员检查Y1或Y2压缸是否密封圈异常
确认油压Y1,Y2两边的油压阀是否需要重新调整
确认参数是否有被变更,是否需要参数恢复
是否伺服扩大器出现ERROR

网友:
可以检查下两边的平衡阀,比例伺服阀是否有问题,可以对调看现象是否转移来判断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3-12-17):
光栅尺零点丢失

网友:
光栅尺零点数据丢失,比例阀得到错误的指令,造成偏压

网友(2014-10-17):
应该是油缸与滑块的连接螺丝松了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B: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