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医疗器械或者医疗生产设备方面的专家

楼主(2012-11-07):
公司给客户研发了一套生物膜敷料的生产线,目前功能基本已经实现,但是距离GMP认证还有较大差距,诚邀医疗器械或者医疗生产设备方面的专家合作,在实现功能的前提下进行二次设计以便达到GMP认证要求。最好是做医疗生产设备生产线的经验丰富的人士,在北京最佳。

联系电话:01052495178

email:biggunner@126.com
QQ:27365628

网友A:
首要问题是环境因素,即‘万级指标’这个要针对你生产或封装的药品定,抗生素这些东西就要求非常高,而一般片剂就低,

针对GMP的条文要求,布置流程,这个不能乱,物料怎么进?从哪里出来?要非常清楚,再就是人员分区,车间的完整气流走向,需要正压的要怎么玩,负压的要隔离,

光电行业也基本类似,

都布置好了,就是施工设计,厂房建设,风系统,小型的一般用麦克维尔的比较多,适合一般风道系统,

你先找一个明白人给你讲一下,有其它问题再详细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要问题是环境因素,即‘万级指标’这个要针对你生产或封装的药品定,抗生素这些东西就要求非常高,而一般 ...

这些系统工程都是客户自己在弄,我们就负责做生产线
目前做了实验线,功能基本实现,但是卫生死角啊,不便于清洁啊这些问题通不过GMP验证,因此在设备细节和某些结构方式上可能需要调整,如何调整才能适应需求正是我们目前缺乏的
需要高人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系统工程都是客户自己在弄,我们就负责做生产线
目前做了实验线,功能基本实现,但是卫生死角啊,不 ...

那就只能雇一个非常明白的家伙替你处理这些问题了,设备的角是三维的,有尺寸要求,这个按GMP规定就可以,

问题是你雇这么一个家伙,用完了肯定就撵走了,因为长期留着没有用,薪水又高,你怎么处理?假如你是老板,你其它伙计也不能接受,这是你现在的症结,

技术没有什么,

处理这么一个500平方米的厂子,最多一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雇一个非常明白的家伙替你处理这些问题了,设备的角是三维的,有尺寸要求,这个按GMP规定就可以, ...

可以顾问嘛
咨询按天计价,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主要就是看看有经验的人如何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网友:
这种顾问费用都非常高昂,因为时间都不会长,按天计算,都以万开始,一周的费用比你雇用一个人一年的费用都高,只有大型公司有承担这个的能力,

你刚起步的小型公司,基本不应该考虑这个方式,有问题,你把资料,图纸发上来,大家玩这个的,给你些建议,你自己再结合你设备具体情况,改造一下就可以了,否则,你没有承担这个的能力,

我就玩这些的,你有问题就提出来,不牵涉钱的问题

网友(点评):
知道998是资深人士,更是热心人士。

楼主:
生产原材料是含水率较高的生物膜,需要经过取料、平铺、横向刮平、纵向刮平、挤干脱水、纵切、横切、分距,包装等工序

现在的问题是取料、刮平这几个工序都是采用丝杠,这个卫生死角和清洁问题如何解决,还有传感器、电机会被水冲这些,至于加工表面光洁度,焊缝这些都还好说,主要就是结构方面的问题。

楼主:
看到一些资料是把动力机构单独设在旁边,做个封闭的机柜,生产线上只有执行机构,但是这样比较麻烦
还有别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
凡是不需要裸露的部分,用不锈钢板进行封闭,转折位置按GMP标准做大圆角处理,包括地脚螺栓,有封闭罩子,最后与地面做统一环氧无缝处理,

上料,切割,等,分仓室处理,分别组织气流,有在线检测,能准确判断是非有污染,

你现在这么处理设备,肯定是通不过GMP的,这是强制标准,

楼主:
看来干医疗行业的高人比较少,就一个998了

网友(点评):
你不也是吗?哈哈。祝您早日成功。

网友B:
幼儿园的来围观一下~

网友(点评):
医疗器械设计接触到医疗机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幼儿园的来围观一下~

做总体和结构设计,接触一点点,呵呵~

网友(2013-07-01):
楼主这是在找GMP的专家而不是机械工程师。

网友(点评):
有GMP相应设计经验的啊,熟悉GMP标准

网友(点评):
有GMP相应设计经验的啊,熟悉GMP标准

网友:
回复楼主,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您真的在找GMP专家,而不是机械工程师。

您根本不清楚什么是GMP。

网友:
顶起来,后续怎么样了,楼主出来填坑

楼主:
我是不懂GMP,只知道不能有卫生死角
我想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当然需要明白人

网友:
请问贵公司这台设备生产的膜有多厚,是否可以考虑多个工序一起进行,即横纵刮平、挤压、横纵切一齐进行,多余边料是否可以考虑用气压吸盘吸嘴吸放,该设备要想通过GMP认证,最好多封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