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计算,请教

楼主(2012-11-07):
请各位大师们帮我分析下这个课题设计,有一重物悬挂在一横梁上,内套有轴承,轴承外部固定一曲柄,气缸底部为铰连接固定,通过气缸的伸缩使重物绕中心点摆动,摆动夹角不超过45°,需要气缸多大的推、拉力,以及行程,选用什么类型的气缸合适?

楼主:
大师们 都潜水啦?

网友:
这图有问题,悬挂重物的不是钢索是细直杆?而且细直杆与轴承外壳上的曲柄短杆刚性联接?通过计算重物偏离竖直位置的距离可以计算出重力分力对上端铰点的负载转矩,同样在回转过程中通过画图可以分析出气缸推力的方向,其推力方向对铰点的矩就是动力矩,把两个矩等起来就能计算气缸的输出力。这里轴承处的摩擦未计入。不一定是重物偏转角度最大的时候是气缸输出力最大的时候,具体画图分析下。

网友(点评):
悬挂重物是用直径为114的无缝管与轴承外壳上的曲柄短杆刚性连接的。我分析气缸只需要提供推力就够了,在重力作用下,重物能自动摆下来

网友:
根据矩平衡计算比较简单,另外两边的偏摆,气缸是两种出力情况,因为你的平衡位置在中间,左偏的时候就是拉力。另外计算缺一个条件,气缸尾部固定点的坐标。

网友(2013-06-20):
这么简单,力矩计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