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无线探测形状方法

楼主(2012-11-07):
在地下深井中,管内径72mm钢管,仪器最大直径直54mm,长度可以达1~2m,有线供电。

如何探测仪器前方0~3m范围内的管内障碍物情况?

比如管内是否有破洞、是否有泥沙堵塞.

雷达么吗?或超声波?射线检测?

网友:
复合方式,单一方式不能解决你所有问题,

雷达,电涡流,复合起来,编写一个数学模型,综合其状态指标,

网友:
探测传感器前0-3米管壁上的孔  试试导波
超声波、电涡流之类的测不到这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