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不能画细牙螺距啊

楼主(2012-11-07):
solidworks怎么不能画细牙螺距啊,比如说M25X1.5的内螺纹怎么画啊,异空导向和装饰螺纹线中都没有,可是有些细牙螺纹是很长用的,这个怎么解决啊,请各位大侠分享分享经验啊

网友A:
异型孔向导好像有M25的吧,没有标明螺距的
只要工程图标注M25x1.5就可

网友:
M25不是第一系列的,用的并不多,SW异型孔向导没有这个规格,简单点处理的话,画个孔,加上装饰螺纹线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型孔向导好像有M25的吧,没有标明螺距的
只要工程图标注M25x1.5就可

异孔导向中没有的

网友B:
细牙螺纹是可以画的,我画螺纹用的是螺旋线-草图-扫描切除生成的真实螺纹,装饰螺纹从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牙螺纹是可以画的,我画螺纹用的是螺旋线-草图-扫描切除生成的真实螺纹,装饰螺纹从来不用的。

这样太费时间了,一个螺纹用这么长时间画出来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费时间了,一个螺纹用这么长时间画出来没必要吧

很快的,如果电脑配置不好的,画起来是有点慢的。

网友C:
toolbox中添加就可以了,想添加哪个就添加那个,设置好了再画就有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牙螺纹是可以画的,我画螺纹用的是螺旋线-草图-扫描切除生成的真实螺纹,装饰螺纹从来不用的。

一般的标准螺纹实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太费电脑资源,一个文件不知要增大多少,用装饰螺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box中添加就可以了,想添加哪个就添加那个,设置好了再画就有了,试试看

这个目录在哪边调出来的啊

网友C:
这里就可以,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就可以,看图

我这个不和你一样么,没法改么,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录在哪边调出来的啊

toolbo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和你一样么,没法改么,怎么回事?

找找看,应该有个新建的按钮,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的
可能是我的版本和你的有点不太一样,我的上面有个大大的加号,你的肯定也有这个功能的,可能是版本不同导致的界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看,应该有个新建的按钮,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的
可能是我的版本和你的有点不太一样,我的上面有个 ...

我的是2011版本的,不会这个版本没有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olbox

就在屏幕的又上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olbox中添加就可以了,想添加哪个就添加那个,设置好了再画就有了,试试看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画M25X1.5的外螺纹怎么画呢

网友(2015-06-27):
来学习,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2017-03-20):
   学习,很实用,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