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版SW,为什么在画草图时一点击引用转换实体就死机?

楼主(2012-11-07):
本人电脑里装的2012版SW,为什么在画草图时一点击引用转换实体就死机?急求答案

网友:
常驻

请帖一张SW电脑死机的照片上来,我看一下是怎么操作而造成的死机。正常操作是不会死机的,只有电脑配置太低或非法操作才会的。

网友(2013-10-30):
这肯能与电脑内存也有关系,零件实体化,电脑需要计算。

网友:
电脑性能不好

网友(2014-08-18):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办公电脑装的是Solid Edge ST5,在草图环境下框选草图时ST5就挂掉,第一次框选不会挂,每次都是第二次就挂掉,请问有哪位高手遇到并有办法对付。我的电脑是工作站,硬件问题经IT 管理员确定没问题,系统也没问题,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一直都很郁闷。

网友:
重新安装

网友A(2014-12-27):
你好,我是看到你分享的凸轮设计的帖子才进一步看到这个帖子的。
首先表示感谢,你将你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分享出来,对很多做机械设计的人起到了引领和点拨的作用,我也很佩服你的理论基础,我也要加油。

你的这个SW软件的问题,我也是遇到过的,也曾经郁闷很久,我的和谐版本SW2012遇到过如下情况:
1.画草图时一点击引用转换实体,软件就卡死,然后只能结束进程;
2.画图时,一点击创建基准面,软件就卡死,然后只能结束进程;
3.点击渲染,出现黑色窗口一闪而过,无法执行渲染任务;

综上,我得出不是结论的结论:
1.我的显卡是AMD的,换成Nvida的就没有问题;
2.SW2012这个版本破解后,有很大几率出现这个问题,除非升级版本;

这个外界限制,不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如果你看到这个帖子,能请教一下你现在设计中用的是什么三维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看到你分享的凸轮设计的帖子才进一步看到这个帖子的。
首先表示感谢,你将你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分 ...

谢谢你这么仔细的回复啊 都这么久了 现在用的是inventor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