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方通、钣金等焊接一个机架,怎么设计

楼主(2012-11-07):
       原先设备是用铝型材做的机架,但现在老板说要降低成本。老板说用方通、钣金等焊接一个机架,(不用铸铁) 本人不懂焊接机架,还有门怎么安装。
这个型材机架长1200 宽900  高600,要能沉受最大1000kg重量,怎么设计?

网友:
你老板是说用型材和钣金件焊接吧,如果强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不是,不用型材了。

网友:
型材还用焊接?不是直接拧螺丝的吗?

网友(点评):
不用型材,是用方通或者钣金来焊机一个架子

网友:
和铝型材做法差不多,各连接点焊接即可

网友:
方通就是方形钢管吧,我们公司设备的机架很多都是用方管拼焊成的,门是用铁板折好再焊接头的,方管装门的4角位置焊三角形铁板,钻螺纹孔,门用螺钉固定铁板上。可惜公司图纸都加密的,一然可以发上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哦,谢谢这位仁兄了。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东西,5楼说的不错
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例子传一个给我,我参考下。

网友A:
楼主看一下
就是这样

123.dwg

网友:
方通 钣金 加工成本低 但做出来没铝合金好看

网友:
o(︶︿︶)o 唉 感觉焊出来很丑的说~呵呵

网友(点评):
焊接的东西在于个人技术。我们所做的机架全是方通焊接。

网友:
焊接可能有变形,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的变形

网友(点评):
先焊接成片状,整形,再拼焊,变形就小多了。这主要问题不在设计,而在工艺。

网友:
焊接后配装钣金门板,后退火再精加工,钻孔攻牙,烤漆后一样漂亮结实

网友:
静力学里有桁架力学,根据那个可以设计吧

网友B:
1吨的负重,用50X50的管料能稳当些。管与管衔接,切角对焊,对角误差控制在0--1,门以及箱体板,用1.2普通冷轧板。调整脚用M14。
完成加工后,2次喷涂,一次底漆,2次亮漆。如果要求顶面的平面度,可以在要求精度的地方焊接几块10个厚的A3板,然后上龙门铣面。
只要认真加工,工件很漂亮。

网友:
要是焊接以后再加工的话,估计成本不比型材便宜。说不定还贵。

网友:
给钣金厂打电话
然后搞定

网友:
1t的重量随随便便搞搞就好了,主框架用槽钢或空心方钢焊接,必要时拉筋,门的位置最普通就是焊上合页,四个角焊上底板接合适大小的万向脚轮,其他美观上的要求具体操作。

网友(2013-03-06):
引用 网友B:
1吨的负重,用50X50的管料能稳当些。管与管衔接,切角对焊,对角误差控制在0--1,门以及箱体板,用1.2普通冷 ...

请问焊接机架和型材机架,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成本是不是降低啊??我公司老板还想用铝型材替代方管呢。。。。

网友:
给楼主来张图片吧 供参考

网友:
只觉得楼主的网名有趣。

网友(2013-05-17):
型材做底座,重量和强度很差吧

网友:
还是型材省事,做出来好看。门可以用销子销着,再把销子焊接在框架上

网友:
一般的机架都是焊接的、。

网友:
强度不大的完全可以

网友:
就跟做加工中心外护罩那样!好像我们做的时候没有用一根方管!全钣金,做出来也很漂亮!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2013-11-04):
用什么方式可以知道一个铁方通支架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网友(2014-07-10):
我是不想用方管  想用型材搭

网友:
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啊

网友:
骨架用方通,边缘用钣金包边焊接,上面是设备安装底板。没什么难的。

网友:
门边离方钢机架单边留2mm,烤漆后既能顺利开关门,缝隙又小,很好的,我们一直这么干,从未出错。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
就是这样

狗日的,你发得什么图档,被你骗了10积分!:@

网友(2015-11-13):
机架而已,给张整图,标注长宽高及门位置,把你的要求说给别人,加工完后喷漆,也很漂亮。

网友:
按照你用铝型材框架给别人焊接就行了,只是上面那个面也要焊接四块跟你固定地脚那样的板。固定地脚的板也是焊接上去的。
标注好你要的尺寸。别人就知道怎么做的了

网友:
方钢钣金不是很简单吗?折板包框架啊,方钢焊框架,然后说钣金配焊。钣金师傅肯定知道的啊

网友:
这事只要把钳工焊工及钣金工叫到一起开个小会,问题马上解决,对他们来说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2015-12-25):
直接画方通拉伸就行了,出图的时候出个3维的,让他哪里焊接封板,哪里配作封板,哪里做门就可以了,焊接完烤漆就很漂亮了。

网友(2017-11-17):
问问,有谁知道,什么时候选40的,什么时候选60的方通?

网友(2021-06-29):
权限不够请看导航栏“充值积分”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一下
就是这样

我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