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上U钻的使用,请教

楼主(2012-11-07):
床子是沈阳的HTC2050, 后置刀架
我想尝试的用一下U钻
怎么找正中心呢?
看说明书U钻对中心的要求貌似很高?那样的话靠工件外圆就不太准了吧?
打表的话我打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一个3丝以内的坐标。。。。
应该怎么办呢,求教啊。

另外大家一定注意后置刀架安这个东西一般都是反的安的,反转的,我就是正装差点把刀给毁了~

网友(点评):
U钻是不对称切削,不需要找很正的,偏个3丝可以放任了,你偏个30丝问题也不应该显现的,再大些估计有些大U钻也没问题,但是你的刀柄支撑力要够强大,所以你可以下钻了啦。

网友:
跟我使用的是一样的机床啊,进来学习下!!!!

网友:
用过U钻的路过!

网友A:
U钻?谁能解释一下U钻的加工原理,优点及缺点

网友:
O 用过,装刀具时让U钻的外刀尖与X轴平行,后置刀架装刀时刀尖在刀袈那边就  OK了

网友:
装刀时让刀尖向你刀架那边与X轴平行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钻?谁能解释一下U钻的加工原理,优点及缺点

u钻一般裝两颗刀片,一个装在刀杆中心横刃位置,一个装在外圆位置如镗孔刀片的装法,u钻打孔不用打中心孔,直接插到底,用于4倍径左右深的孔并能打完孔能像镗孔刀一样镗,一般用于开粗,效率非常的高,u钻的安装要分方向的,可以根据镗孔刀的方向来安装,如孔刀朝下装,u钻外圆那个刀片也朝孔下装并且刀尖方向同镗孔刀一致,如果孔深接进排屑刃长,此时注意冷却,最好使用帶内冷的,不过U钻并不是完美的,打盲孔时孔底是突出的,需用孔刀修平底孔,切削阻力大,一般的数车用直径大于25以上的U钻很容易闷车,所以使用U钻钻时请估计下车床功率够不,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U钻分数车和加工中心用两种,区别在于夹持柄部上,数车夹持柄上铣有定位扁,此扁和U钻外圆处刀尖是平行的如数车上的机夹镗孔刀那定位扁一样,后置式刀架的数车可以直接快速安装不用找中心高在大阻力切削下也不会在刀座里打滑旋转

网友(点评):
兄弟要不要帮你补充点。

网友(点评):
请兄弟完善补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u钻一般裝两颗刀片,一个装在刀杆中心横刃位置,一个装在外圆位置如镗孔刀片的装法,u钻打孔不用打中心孔, ...

谢谢了,又学到很多。

网友:
应该是刀架不太对中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u钻一般裝两颗刀片,一个装在刀杆中心横刃位置,一个装在外圆位置如镗孔刀片的装法,u钻打孔不用打中心孔, ...

加工中心应该也可以用吧,我也木有搞过、、、

网友(点评):
反正我们这里U钻都是加工中心上用,车床不用

网友:
加工中心U钻加工效率和稳定性比数控车高得多,

网友B:
说效率在数车上是比较好的,只为一点,u钻打完孔后又可以当孔刀用进行开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效率在数车上是比较好的,只为一点,u钻打完孔后又可以当孔刀用进行开粗孔

太谢谢大家了,学习了好多东西哈。

u钻打完孔后又可以当孔刀用进行开粗孔这个的意思还能当镗孔刀用?就是偏心的去车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大家了,学习了好多东西哈。

u钻打完孔后又可以当孔刀用进行开粗孔这个的意思还能当镗孔刀用?就 ...

对,就是这意思

楼主:
哈哈 回头试试,真没想到过
3Q!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回头试试,真没想到过
3Q!

有一点要注意,比如你机床钻头中心到主轴中心机械坐标是x-230,U钻直径20,把刀塔摇到机械坐标x-230,在形状界面装U钻那刀号,x项输入x20,按测量键,这样方你编程,不用在程序里减一个U钻直径值,很直观,不知肉哥明白我在说什么不?

网友:
有没有U钻的图片啊

网友(点评):
有个网络利器叫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u钻一般裝两颗刀片,一个装在刀杆中心横刃位置,一个装在外圆位置如镗孔刀片的装法,u钻打孔不用打中心孔, ...

我们厂废掉的U钻大大小小两年多来估计不下40把!三特的,肯纳的,特固克的,等等!光我手上就有5,6把!有刀片未及时更换,刀片爆掉钻糊掉的有2把,有撞刀的2把,还有自身寿命不行了大概1,2把!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要注意,比如你机床钻头中心到主轴中心机械坐标是x-230,U钻直径20,把刀塔摇到机械坐标x-230,在形状界 ...

明白 呵呵。
我对钻头就是这样输入刀补的~

网友(2013-08-10):
看来630的普通车床是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