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工与操作工比例,请教

楼主(2012-11-07):
最近单位又在减人
一名检查工被辞,没什么合适人选
领导说:让库房、探伤工或者其它检查工兼职可否?
俺说:你不如只设一个检查工,让工人自己找检查工查,自己检查认为有把握的,可以不找检查工查,自己认为没把握的,自己拿工件找专职检查工查。主要责任操作者负。
领导说:你小子放屁,问你问题没个正经,这说正事呢!

俺想问问,一个机加工装配单位,检查工和操作工多少比例合适?目前基本在1:20以上
另外检查工按什么分工:人员、产品、设备?
再有俺说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我这里1:15

网友:
俺觉得不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行起来有难度

网友:
我们批量机械加工 1:12-15(100%检验)。工模具1:18左右(有的模具通过试模检验)。个人认为你们公司检查工不多,不能再减了。

网友:
我这里接近1:5~6,做小批量的精密加工。

网友(点评):
小批量这个比例不算高 但是也不低了 你在哪里??

网友(点评):
龙华大浪

网友:
这个比例跟产品,产品的要求,设备都有关系的。你现在的1:20偏低了,不是检查员忙的不可开交就是产品质量不能完全保证。

网友:
这个要看产品的质量要求了,要求高的话,品检就配多点,我隔壁一个厂,基本上全检,一个人最多检查2个机台。

网友A:
自检为主,专检为辅。没必要养这么多不干活的,操作工应该做好三检制,如果操作工对自己加工的产品质量保证不了,那他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支持你的方案,检查员可以由多到少慢慢减少。

网友:
操作工的加工尺寸怎么来的,不是一边加工一边测量的吗?那操作工应该很明白自己的东西合不合格?不懂请教下。

网友:
各个公司推行的检验人员制度不一样。但检验工的人员数量取决于一个范围值:
高,不能由检验工的检验能力,让操作工对产品质量形成依赖检验工。
低,不能检验工对产品的质量控制能力失控。
如果两者不能兼顾,品管部的部长自己干脆辞职,”不能掌控质量控制成本的部长,要他何用。
(本人做过三年检验主管,以上虽然语气重了点,但,是实话。)

网友:
我们厂的产品一般是操作员先自检,然后品检人员抽检,品质管理,员工自主管理很重要但是也让他们感觉上面还有人监督,有压力同样相关制度也很重要。

网友:
我认可楼主的方法。即使另外设检查工,也不是简单的检查,而是属于质量管理统计分析的范畴,并要查找质量原因,提出改进方案上报,不是简单的人力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检为主,专检为辅。没必要养这么多不干活的,操作工应该做好三检制,如果操作工对自己加工的产品质量保证 ...

三检制 自、互、专 我感觉专检人员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