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在检验的时候,不重要尺寸也要符合未注公差吗?

楼主(2012-11-07):
比如现在PP材料按SJ/T10628-95中提到PP高精度为等级6,如果比较重要的尺寸选择中等精度也就是等级7,比较不重要的那些该怎么要求呢?要求的太严格的话,怕供应商满足不了。O(∩_∩)O谢谢

网友:
自己设计加工的话,有些不重要的公差可以自己标,没必要按书来,

网友:
可以列一个一般公差表嘛,比如0~30,30~100,100~200等不同范围的一般公差尺寸不同,产品做出来后检验尺寸,要求严格的公差实际做出来没有达到公差要求,但也不影响装配精度或功能等,那就再公差缓和!

网友(点评):
我同意此意见。未注公差有标准的,你可以看GB/T 1804。一般0-6mm ±0.1,7-30 ±0.2,31-120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