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比调整,请教

楼主(2012-11-07):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上一贴的帮助,真是受益非QIAN,今天我再发一个好贴,请大家说说看。

我有一个齿轮传动装置,总传动比为1/150,齿轮排布为4*3*4*3.125,即一个10齿0.5模的起动齿带动一个齿轮箱。
现在我想改成1/250的,但齿轮箱不改变,只想改动起动齿,那么就要改成6.66*3*4*3.125,即把初级传动比由4改为6.66,请问高手这样的传动分布有没有什么风险。

哎呀,还忘了一点,中心距也不能变,这样,可能就要重新设计一套齿轮了。

请问如果起动齿外径6mm不变,那么齿轮有几种排法可以达到1/250的效果。

网友:
减速的,没风险可言。。。。。。。。。。问题是模数0.5齿数6的齿轮好做不???????、

网友:
看起来有点困难,中心距确定了,配的齿轮就难配了!!!

网友:
买一个现成的小模数行星减速机可以了。

楼主:
哎呀,还忘了一点,中心距也不能变,这样,可能就要重新设计一套齿轮了。

网友:
只要强度满足了,还有别的风险吗?

网友(2019-09-29):
加大速比,速度慢了,扭矩大了,看看会不会影响到?确定要降速吗?如不降速,要考虑电子,软件能不能调整?

网友:
启动齿轮6mm直径???模数选0.5 也只有12个齿啊?250的传动比???这么大的传动比单靠齿轮的定轴传动做出来有点儿牛批啊。。。从未见过这么玩的